关于费用问题

楼主(2012-06-13):
现在已将共轴直升机MD520 飞的比较熟练 估计再过一月左右,上450
现在已有天7控一个 7通接收一个
请问大家,如果我不太喜欢倒飞等3D飞行,只想在室外玩玩基本的航线,入手的话就是飞跃的零配件,这样的话,一般费用有多高呢?我的意思是按照大家普遍的炸鸡频率,基本我这样玩,
1:购机需要多少钱?
2:一个月能花多少钱?

网友A:
只玩基本的航线,入手飞越的,头入在1500左右比较合适,易损件,脚架,大齿轮,主轴,横轴,尾轴,初期可选用三拼的木浆,只要在模拟器上稳扎稳打,炸机虽不能完全避免,但可以控制得比较低,一个月50到100左右的炸机成本应该可以控制,建议新机换掉螺丝,并全部打低强度螺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