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大们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13):
大家好!请问我的天6
遥控器
连接着所有设备后关不掉是怎么回事关掉后
电机
还会转,还有开着时
舵机
会抖?请帮帮忙谢谢大侠们!!!!我刚淘了一架零式战机正等着飞呀!!!还有我上不了图是什么原因,我入模两年,做了四架JJ的过程都在图上,就因上不了图所以没办法。急急急!

网友A:
先断电,在关控啊!!!

网友B:
失控保护了。重新设置失控保护点。

网友C:
关机先机后控 开机先控后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LS,弱弱问下如何设置失控保护点在哪,那舵机会抖呢?谢谢了!!都怪我潜水不够深

网友E:
2年了,还纠结这个问题,楼主肯定是单飞的……哎,可怜啊。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舵机抖动的问题,不知咋解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