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手T72改遥控

楼主(2012-06-13):
http://www.tudou.com/v/rCfd3Dbq82Y/&resourceId=0_04_05_99==.html

网友:
 是不是没开最快啊

网友:
 都是开得慢了点。什么原因?

网友:
想看图和内部原理

网友:
 动手做,好样的。
还是用的原厂动力?130电机的话可以加高点电压啊。话说你这履带还是用的原厂吗?怎么缩短的?我记得这履带太长了。期待内部图啊。

网友:
很棒啊.
貌似悬挂很硬???还是没改??

网友A:
改得不错  看到它突然想起我改的那台了找个时间也拿出来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得不错  看到它突然想起我改的那台了找个时间也拿出来玩玩

请问您那龙的M1还在改造吗?

楼主:
跑得慢的原因是:减速电机买错了、履带长了、把它剪短、然后用线缝

网友:
顶,改1/35的都很厉害,N20减速电机吗?挑好减速比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那龙的M1还在改造吗?

 还在慢慢消化中因为金属履带堆积了坦克

楼主:
我也想它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