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玩雷虎翼手龙的同志们进啊!!!!!

楼主(2012-06-14):
我的雷虎后尾轴左右框(最少左右3MM的框量)拖带轮连尾轴会在里面左右的移动,怎么也找不到原因,轴承好好的两侧的一样 拖带轮和尾座看上去也没有磨损不过打开看好像有黑色的污垢不过拖带轮不应该与后座产生直接摩擦啊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也没有注意过。本以为顶丝那侧会有个限位螺丝可图上并没有显示这个零件,有哪位同好能上照片瞧瞧!不胜感激。同志

网友:
可能是皮带轮没装好,轮子档圈应该是斜边朝里。插销也有可能移动,刮到尾翼座。插销装好后,顶丝螺丝用兰色胶水拧紧,不让插销移位。

网友:
销子和轴的问题,影响不大,我的还在用没差别的

顶丝别上太紧,打点胶,

网友:
可能是尾皮带轮销子松动将尾波箱内壁磨损引起的,找一片垫圈套在尾轴上消除间隙或换尾波箱.

网友:
尾波箱的两个轴承是压进去的,如果飞机是新的话,估计是按的太用力了,小心尾波箱会挂掉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