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 做个 伺服 的雕刻机 ,大家看有必要吗?(11楼更新新机架)

楼主(2012-06-14):
3个问题

1 我想 做个 伺服 的雕刻机 大家看有必要吗?

大家给看看 有没有必要,我还是个菜鸟,有啥不对的地方,在所难免  请原谅 。呵呵

2 步进电机都是16细分的,电机可以分成16分, 转一圈 吗?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精度低一些,所以想做伺服系统。

3  我想自己用伺服雕刻机 做齿轮,不知道能不能行?

机架 我在淘宝上看的 2600元 全新1605滚珠丝杆,20光轴,Z轴12光轴,精度好,垂直度好,行程350*260*90

伺服系统 也是淘宝上看的 ,驱动器  200W伺服电机配1250线编码器   980一套

网友:
楼主还要多潜水,如果你的步进电机是1.8的步进角,转一圈就是360/1.8=200步,细分和步进角要搞清楚。

网友:
这款伺服我也看到了,
相同体积 伺服的扭矩要小很多,
使用伺服一定要做好失控保护的,失控之后力道是非常大的,我曾见过2000w电机 失控后将40mm厚的钢板打弯
并且一两千转才能发挥它的效能,
不过声音应该要小很多的

不过楼主可以先试验一下,然后告诉我们效果.

网友:
你准备买的那雕刻机的身子板去用伺服不太必要吧?

要上伺服你不如用买伺服的钱去买机架,远比用破烂机架加伺服好多了,毕竟这机器步进不是短板,机架才是,木桶原理懂不

网友:
有米上伺服当然好。不过这鸡鸡和这伺服可都不。。。。

网友:
这个JJ你千万别买,,,否则装好你就想半价出手,,建议还是一次到位吧起码弄个钢板JJ在考虑是否伺服,先用步进-积累经验和应用知识,到那时你就完全可以确定是否换伺服了

网友:
成品机最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一般上伺服要配铸铁机架+线轨+磨制滚珠丝杆,不然感觉伺服浪费了

网友:
有资格上伺服的雕刻机,一般都在3万以上的,

楼主:
谢谢 大家的知道,我看主要是说机架 不行,我找了一款 纯钢的机架 行程 4030的

大家看行不行。

网友:
**应该快而精确,还要换电主轴才配套。

网友:
si fu应该快而精确,还要换电主轴才配套。哪来的**给s i f u?

网友:
大夫的PVC机最合你,等你把它玩坏了再上伺服。

网友:
我用的就是你后边儿上图的那机

楼主:
原帖由 d-_-b 于 2012-6-18 21是:04 发表
我用的就是你后边儿上图的那机

是这台吗?6000元那款?

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