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途中 电机突然停转又突然大油门自动加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14):
配置是 天行者1680,**,5200电池,40a好赢 天行者,朗宇2216,KV1250,全重1700克。在平衡模式下飞行,手控,偶尔出现过电机突然停转,然后迅速自动大油门,还拐弯(但是,遥控器没有失控,是可以调整的,距离都在2公里左右)。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内容会不会是飞机姿势改变后图传干扰了遥控信号或者外界干扰?

网友:
我也是好盈飞腾40A电调,2216KV1250,上次空中连续三次停机.几秒后启动.大家都说是电调原因.准备铂金电调来试试.

网友:
最好上视屏给我们看看~好帮你分析~

网友:
当年用6EX遇到过,应该是干扰或失控

网友A:
 应该是上了飞控的原因吧,你看看有无干扰导致飞控开启返航,返航的话一般会加油和转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上了飞控的原因吧,你看看有无干扰导致飞控开启返航,返航的话一般会加油和转向,看看吧

说的有点像,可是遥控是正常的,也许是遥控的信号有丢失过几秒,然后默认返航了。

网友B:
有飞控吗?

网友:
可能是遥控间歇性的丢失信号了

网友:
FPV时候,桨停转太可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飞控吗?

当然有,不然怎么“平衡模式”飞行? 是杭州-FEI控

网友C:
平衡模式很难看出来失控的,由于返航模式有个延迟检测,所以如果失控保护设置了油门最低,油门会先停,然后接着启动返航。
另外有些电调会过滤掉油门瞬变值,比如忽然从0%到100%,它就认为是错误信号,100%的信号持续一会才会真正执行。以前还发现过有些电调在输入信号瞬变后甚至直接关闭。。。

网友:
是遥控没信号了,干扰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衡模式很难看出来失控的,由于返航模式有个延迟检测,所以如果失控保护设置了油门最低,油门会先停,然后接着启动返航。
另外有些电调会过滤掉油门瞬变值,比如忽然从0%到100%,它就认为是错误信号,100%的信号持 ...
请问剑侠,“返航模式有个延迟检测”的意思是否可以过滤掉因接收机“早搏”造成的失控自动返航现象?延迟时间多少?是哪个版本固件有此功能?我用第二版固件经常遇到瞬间失控自动返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