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mx电机如何拆卸更换轴承

楼主(2012-06-14):
700飞了100多个起落了,最近总感觉飞行声音不对,
电机
的噪声变大了,除了电机轴承外的轴承都换了,电机不知道怎么打开,轴承型号不好确定。如题,请专业人士解答,谢谢

网友A:
700MX 才100起落轴承就会有问题?寿命这么短?

网友B:
 亚托这么坑爹?

网友C:
亚托的电机一般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D:
700的没拆过,估计和600的一样.先将电机底部外转子和电机轴的固定顶丝卸下,然后用直径合适的平口冲头从尾部向前敲击即可,注意要用点力

网友E:
拿来 哥 跟弄弄 !!!!

网友F:
将电机底部轴的固定顶丝卸下,在机床上将轴定出。轴承就自己考量,最好是用高速的。

网友G:
亚拓喜欢一次性!

网友H:
拿来,哥有锤子

网友I:
便宜点卖给我吧

楼主:
已经更换完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