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阿米尼车床主轴动力换成三菱伺服电机--车螺纹的速度不停的变换中,郁闷

楼主(2012-06-14):
MACH车里面的空转速度一直慢慢的提升,,,就没有个稳定的时候,很郁闷,还不如当年用步进电机了,伺服是设置在位置控制的,主轴脉冲还是和以前的一样--霍尔+直径4MM的强磁,,,,MACH3的问题总是不断的涌现,我也从新安装了,甚至彻底全部删除,,,

网友:
等哪天有伺服电机的话我也试试,应该来说比步进要好。

网友:
我的车床也是用MACH3,三菱伺服电机,软件速度设到最快了,电机只有260转,上不去了,位置模式,开环的。

网友:
伺服电机性质类似力矩电机.你用的电机估计是功率小.

网友:
用伺服了 还上啥活儿哦

网友:
这几天测试了一下,变频器连三相电机,在mach3里可以闭环控制转速,个人觉得控制的还算比较精确,2880转范围内,转速误差在400/1左右,pwm0~10V模拟输出,现在步进都还没玩转呢,伺服是根本不明白

楼主:
这个速度主轴起动后很慢,只能设置一下电子齿轮,可是在位置模式下开始的转速还是很慢,慢就慢我可以设置电子齿轮可是它在慢慢的自动提速度,,,几分钟也没见稳定下来--我是用速度计测试着(脉冲装置一样的情况下原来用步进电机时就不会)三菱伺服也只有在位置模式下才能脉冲控制,速度模式下只有两档预定的速度而不是目前通用的0-10V模拟电压控制,,,,,

直径4MM的磁铁片效果还是不错

直径4MM的磁铁片效果还是不错

霍尔5V供电

霍尔5V供电

网友:
伺服驱动的加/减速参数你设置的多少?

楼主:
都是MR-C的默认值--只是调试了两个个有关锁定参数--因为只是做电机用的原因吧

网友:
调下自动增益,调到3或者4,再看看效果

楼主:
好,,有时间在看看,目前比较忙点
记得调过但不知现在是多少参数,只记得调高后激励太强,,,电机叫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