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的滚珠丝杆

楼主(2012-06-14):
新买了2根滚珠丝杆把原来的普通螺杆换下,丝杆螺母的法兰盘上有2个带螺牙的孔,一个大一个小,好像是装油嘴的,想问下各位老兄,那个油嘴不装可以不?不装的话怎么加有润滑?新装的丝杆要怎么打理再用呢?
PS:看到这两天有人发帖问选择二手丝杆还是新丝杆的问题,小弟买的是新丝杆,tb买的轧制丝杆,丝杆很好,至少现在轴向和径向都没有间隙转动带一点阻尼(就是象粘黄油的那种),加工也很好,两端打有中心孔,装好转动时肉眼看不到抖动

楼主:
顶上去,期待回答。。。

网友:
顶上去,期待楼下回答

网友:
不装集中润滑,就用油枪也行呀

网友A:
"没有间隙转动带一点阻尼"---可能是螺母两头的塑料油封 卡紧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间隙转动带一点阻尼"---可能是螺母两头的塑料油封 卡紧的效果

有道理,晚上回去拆掉油封试试看,拆油封滚珠不会掉出来吧?

网友:
标题

滚珠不会掉的
丝母座上的螺纹孔是给丝母座里的滚珠加润滑油用的,丝母座是密封的,不加油嘴怎么给里面的滚珠润滑啊

网友:
装个油泵也要不了多少钱的  方便又省事

网友:
木有图啊

网友:
我今天也悲剧了,丝杆头用棒倒来倒去,掉出好几个弹子,不知道影响大不

网友:
不太影响

网友:
我的滚珠丝杠都掉了六七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