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配单出来了,大神们进

楼主(2012-06-14):
机身:天空冲浪者   一米四翼展
电机:朗宇kv1400
电调:好盈飞腾40A
舵机:银燕08MD
桨:APC 8寸桨
电池:   X-N power (红标)3200mAh/25c/11.1V
遥控器:天地飞6
充电器:UN-A6 plus 高精度平衡充电器 UN-A6 pro升级版 8A充电器
电源:12V 15A 高品质 UNA6/B8+充电器电源
其它:零零八八的小配件

一共要1900,未超过2000的预算。这配置没有再需要改的了吧?大神确定一下,我立马支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发错板块?还是忘了买飞控和图传??如果是固定翼要发到别的板块

我先飞一下,合适了再上飞控和图传不行么?

网友:
电池差劲了~建议买格式 或者turnigy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池是群里一个大神推荐的,付钱了,只能暂时用下了。等上fpv装备的时候一起换掉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么小的机要  飞腾?40?  55的天行者40A都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发错板块?还是忘了买飞控和图传??如果是固定翼要发到别的板块。。再加几句。。如果是新手建议去模型3国潜水若干天。。对你有好处。。模拟器少不了。。而且你买8寸桨。你能改的好吗?

好的,谢谢兄的回复。 有时间去那看看。模拟器买了,准备飞至少半个月以上再碰飞机。那个桨我从6寸买到了8寸,先用小的,以后再说改的事。

网友:
和我当初一样,我开始也是想买好点的载机来FPV,结果飞控图传啥都没买,飞机都已经炸得不成样啦!唉!可惜吖

网友:
那个电池好象不错,貌似用过蓝皮版的,好过格式

网友:
力牌电池现在怎样?

网友:
一看就不合理的配置 遥控器最少都要天8 以上

网友:
买16元一块的,2700电池,不错,有20C的~
不过要自已组上,焊线~

网友D:
LZ米人没办法 随便怎么买 要是我的话上天8都不会超过LZ的价格 呵呵
而且以后还有上飞控 FPV设备都没算呢
不过现在流行的江南飞控和**使用433的话 你那控也没用  先潜水是最好的选择 想飞的话买套便宜的练手 不超过500块 遥控论坛收个2手的T6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群里一个大神推荐的,付钱了,只能暂时用下了。等上fpv装备的时候一起换掉

新手的话电池不用买太好的,对新手来说电池是用来摔的

网友:
配置需要分阶段吧。一次性全上,那配置都要平衡。

如果逐步升级,那一些消耗品,比如电池、飞机之类容易在飞行中损坏的就买价格便宜点的摔。
后推机的电机、舵机、电调都不算是消耗品,近距试飞,不丢机买好点也无所谓。以后上fpv设备可不敢拿XXD电机电调和冒牌辉盛来飞。

不知道电机是不是买的2212,kv1400的用8040或8060或7060,6寸桨估计不行。

网友E:
不过感觉价格有些高了啊  这些怎么会有2000呢。。。

网友:
给你个建议,遥控最好换FUTABA的6EX也就6、7百,国产的天地飞害了一代人,吃过那亏不予评论!!!!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是:3D固定翼无刷动力马达/800克拉力/朗宇X2212KV1400
桨买的7*5  8*4,不知道合适吗?  价格不会高吧?买的淘宝三个皇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感觉价格有些高了啊  这些怎么会有2000呢。。。

这里估计不让公布细节价格,不然我可以把我买的价格表给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米人没办法 随便怎么买 要是我的话上天8都不会超过LZ的价格 呵呵
而且以后还有上飞控 FPV设备都没算呢
不过现在流行的江南飞控和**使用433的话 你那控也没用  先潜水是最好的选择 想飞的话买套便宜的练手 不超过 ...

控是暂时的,因为不实际飞不知道自己爱不爱这行。如果继续fpv,会换一个一部到位的控,也会把fpv装备装上。我的飞机配置原来是很便宜的,听H大湿一忽悠,瞬间变成中端机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机要  飞腾?40?  55的天行者40A都足够了

前辈高端,就是为以后天行者做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