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标卡尺带了磁性,该怎么退磁呢?

楼主(2012-06-14):
用游标卡尺接触普通电机后,发现卡尺带了点磁性。有什么简单的办法退去卡尺上的磁性吗?另外再问下,要是觉得磁性改锥的磁力不够大,又该怎么增强一下呢?请赐教。

网友:
有专门的加磁和消磁机

网友:
加磁可以用强力磁铁划几下

网友:
最简单办法是拿去钟表修理店,说句好话,请他们帮你忙,几秒搞定

网友:
消磁加热就行

网友A:
我家有充磁机和消磁机,你来之前打个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充磁机和消磁机,你来之前打个电话。

多谢前辈,不是一般的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