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想入门数控雕刻机从什么开始学起?

楼主(2012-06-14):
菜鸟想入门数控雕刻机从什么开始学起?
看到老鸟们玩光驱雕刻是否可以从那个学起?
谁能帮助我入门?(一般手动机床我都能开)

QQ342036059 我是山东的

网友:
老乡,山东哪的,先刻苦学习论坛吧,搜索一下雕刻机,一篇一篇读完。呵呵,共同进步

楼主:
我是山东淄博的 谢谢大哥

网友A:
建议先从3轴的雕刻机做起,光驱雕刻中要转换成激光控制信号,倒反还复杂了
我这个新手也说下学习的过程吧,不对的地方欢迎补充
雕刻机分机械、控制部分和上位机软件
一般上位机软件控制用MACH3等,g代码生成软件用artcam,文泰等(这些软件是我这个新手用的,好多三维软件也能生成g代码)
控制部分简单的话就是找台带并口的电脑+步进电机三轴一体板(或者用接口板+3块步进电机驱动板)+驱动板电源+主轴调速器(这个可以省略为1个开关)+主轴电源+3个 2a以上的57步进电机+主轴电机(我用的是200w的E240电机,现在感觉有种300w的电机也不错)
学习步骤是,先学mach3然后买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三轴一体板(或者用接口板+3块步进电机驱动板)+驱动板电源,把他们接上,打开mach3,按商家的接口说明设置mach3,然后接好电源,按键盘的 上、下、左、右、pageup、pagedown键,3个步进电机能相应转动,打开个g代码,按“循环开始”键,步进电机会自动转动,如果这里成功了,恭喜你,雕刻机的控制部分和上位机软件你基本能用了。
然后就是机械部分,象楼主会机床操作又有设备的话,那就用钢板和槽钢加工吧,机架形式就用固定龙门+移动平台形式,用钢板做的话轨道最好用带座那种光轴的,有米的话一步到位上线轨。
如果没设备加工的话用铝型材做吧

网友:
不用从什么地方学起。买台CNC动手就会了,再多的理论也只是理论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能否给我个MACH3汉化软件 百度 和坛子离得都不能下 载
342036059@qq.com谁有发个我一个吧

网友(2012-08-30):
实践 实践 再实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从3轴的雕刻机做起,光驱雕刻中要转换成激光控制信号,倒反还复杂了
我这个新手也说下学习的过程吧, ...

这位大师回答的详细。。。继续求学路上。。。加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师回答的详细。。。继续求学路上。。。加关注

大师不敢当,我也是刚开始学。。

网友C:
前面几位讲得很清楚了。我再分享几个要点:
我是在本坛开始了解数控铣并一步一步学习最终做成了。
1,把坛子老帖认真翻看,看不明白的做记号,看到后面大多能找到答 案。
2,想做雕刻机可买个低价二手货,因为已能运行,你可少走弯路,还找到了师傅。以后不用了还能收回八折货款。
3,手中有小铣改数控,买些驱动和电机,驱动要买分立的,不宜买集成板,新手易烧驱动。
4,用MACH3,问清接口板的端口设置, 做好笔记,电脑死机可能要重设。
5,搞清参数,一开始设置低点,否则一开机就冒烟了。我是烧了几个才学会的
6,把想问的问题列出,一定有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几位讲得很清楚了。我再分享几个要点:
我是在本坛开始了解数控铣并一步一步学习最终做成了。
1,把坛 ...

继续关注。。。
师傅,能留个联系QQ之类的请教不。。
潜水1段时间了,还是没弄明白。1点都没明白。人笨呐。。

网友:
从电机,接口板,结构,开始。
先用接口板把电机搞转,
然后自己捣鼓个机架,把电机装起来,
试着跑些刀路。
这步成功的话,可以一步升级,搞个好机,
也可以玩儿改装了。
很爽的,。

当然更爽的还有花钱,和无解的毒。

网友:
做个标记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从挖坟做起。

网友:
摸着摸着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