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SUPER超级-2000电动滑翔机 安装问题求解?

楼主(2012-06-14):
我的这个飞机说明书上说用2820的
电机
没有说那个牌子的,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朗宇 天使A2820 1100KV外转无刷电机,但是安装的时候发现,这个
滑翔机
的机头最前端的直径25毫米,但是这个电机的最小端直径25毫米,但是还要有电线的位置啊!所以怎么也安不上,郁闷?请大家给我出出主意啊!谢谢

楼主:
都不知道买家是咋想的,光说2820,那个牌子的又不说,还有应该说说电机的最大直径是多少啊

网友A:
鏍囬
2820是外壳标的尺寸,不是定子, 实际也就是2212电机

楼主:
谢谢,还想请问一下电机的直径最大不能超过多少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想动力好一点的话你就换个朗宇2216、银燕2215之类的

网友B:
朗宇28电机的外径是35mm的!

楼主:
这个飞机的机头内直径30毫米左右,大于30毫米的就不好装了,我试过电机旁边的线大概需要5毫米左右,这样来说的话电机的直径应该等于小于25毫米。我说的对吗,请指教!

网友C:
别讨论了
幽兰说得对,直接上xxd2217,朗宇2216,飞速达2835就行了,都是一样大的。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