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玩模拟是左手油门,刚刚组装好一架固定翼通电后怎么变成右手油门?

楼主(2012-06-14):
为什么玩模拟是左手油门,刚刚组装好一架固定翼通电后怎么变成右手油门?     我买控的时候要卖家给的是左手油门的,各位赶快来围观我啊

网友:
电调插错通道了

网友A:
1234通道分别为副翼 升降 油门 方向 一般是这样的,但极个别的控不一样,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4通道分别为副翼 升降 油门 方向 一般是这样的,但极个别的控不一样,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电调插的就是第3通道啊, 打开控接上电就是右控制油门 舵都正常呀。

楼主:
我的控是天地飞7

楼主:
是控的控制杆设置错了, 那里面有4个模式,我选第2的模式现在好了可以正常使用了,    之前那是1模式。    还真得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
油门摇杆是不能自动回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