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托,关于450锁尾舵机的如何选择!

楼主(2012-06-14):
呵呵,看到有人问,我就发帖,吹吹
      从我一路折腾过来,告诉你,便宜的话:
      就买个GO9257,但要配国产5级空心杯电机,原配的垃圾很快就死了,这性能不比正品9257差多少的
      想办法收个5级空心杯电机 但你现在收不到的,所以还是直接买横吉的732,呵呵!

      钱再多点就KST 215,谁用谁知道,什么520,9257,8910+跟他比锁尾锁的死都是垃圾,特别是8910A+,
      400多的价格明显不值,人家都主推95I   了,别听某些人忽悠 但215,有明显缺点那就是1到2百起落后,
      虚位就很大,要换齿,还有就是响应要慢一点,响应哦,就是同样的参数,打尾舵,反应最快就是520,其次8910A,
      最后是215,有点小延迟

      520,响应时间不错,但寿命短,换电机换的痛,还是要5级空心杯才行,容易产生高速的鲸鱼抖
      9257和8910A,没啥强项就是命长,钱多,怕麻烦建议正品9257,8910A+别被他的什么760uS骗了,没啥先进之处

      以上呢,就是我用过的舵机,非要我建议新手的话,新手哟,我还是推荐横吉732便宜,和正品9257稳重,

      其他的都有优缺点看你需要了

     PS:推荐的都不是我现在用的,嘻嘻嘻嘻,现在用215,主要跟斜盘配套,方便维修,缺点嘛,虚伪大,换齿呗,有延迟,
              现在都习惯了 ,刚开始很不习惯,最后换回520,感觉是跟手,但我忍了,已习惯了,还不是一样的做动作嘛

网友:
go9257路过,买不到五级空心杯哇

网友:
标题

真的那么好?

网友:
8910A 锁尾王者。会当凌绝顶,一览众“舵”小。

网友:
国产舵机其实性能也很好的,但电机是它永久的痛。。。我也用了很多种尾舵,现在用蓝箭的尾舵--窄带、钛金属齿轮,性能不错,价钱也在200元楼下,但是用了一年电机挂了,我换了电机继续用  打算以后只买电机换就行了

楼主:
解释一下名词:锁的死

意思是,215在有些震动的情况下,照样,尾巴纹丝不动,401的感觉呀 但是401,现在都不用了,都是新型传感器,所以,
那感觉,呵呵,好像很久不见了,其他的9257系类都有高速抖的问题,频率快,毫不不影响锁尾和3D飞行,但仔细一看不舒
服,不仔细,呵呵!看不出来的

2:响应慢

其实说他速度慢不正确,是要慢一点,在急推油门的表现下,反应只是慢一丁点,但打舵就明显能感觉延迟了

520是最快,快的超乎你的想象,在高数自旋中,我还在想是不是该停了,他已经停了,有时候产生错觉,
太跟手了,其他的都有点延迟,这种延迟很容易适应的

网友:
:loveliness:  本人用的就是215加520、、、   感觉非常不错的。

网友:
呵呵,这托托得不错。

网友A:
标题

我手头多了一个215,也想拿他当锁尾!请教LZ,你的215有发热的毛病么?我的怎么负载情况下发热严重呢?你这个215的空心杯电机动平衡好么?

网友:
原来恒吉还有一个MD732哦,看参数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多了一个215,也想拿他当锁尾!请教LZ,你的215有发热的毛病么?我的怎么负载情况下发热严重呢?你这个215的空心杯电机动平衡好么?

没有发热的毛病!在确认不是斜盘太紧导致堵转发热的情况下,请联系我更换,我是厂家技术 ,地址PM

  ,你相信不
其他一切安好,你就放心吧
毛病就是新的比较紧,100起落后就933的松弛度,并且还有愈演愈烈的情况发生,虚位是它的问题,做为锁尾,响应慢是一大问题
我给厂家说过,估计是单片机算法不好,效率不行,速度反应不好

网友:
新手窄频小心。搞错频率。挂。陀螺仪和舵机。

网友:
215用得不错,以前的DS95+DS95I早换掉了,用得不怎么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真是托啊

网友:
飞悬停用辉盛7g与ds95i效果都是一样的,lz是想告诉大家自己正在苦练对头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