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G CP还是MiNi CP?求指点。

楼主(2012-06-14):
天热了,外出不方便,于是就想宅家里,搞个CP玩,可是选机时头就大了,有个CP和MiNiCP,本来手头有个2801控,MiNiCP又不支持2801控,只能选CP,可是学习这么长时间,感觉CP比迷你的贼,MiNi的比较稳!
想请教以下各位大仙们,在悬停和航线中那个机子稳一点?在简单3D中那个机子锁尾好点?或者比较适合简单3D!
谢谢各位大仙儿。。。

网友:
自认水平好就GCP,水平不行就MCP。
当然MCP好飞。

楼主:
明白了,这是华科尔想着法的让我换控了!

网友:
新机选MINI CP

收二手 GCP

网友:
gcp~不赖的 !只要lz肯练!

楼主:
嘿嘿,先收个GCP玩玩

网友:
gcp不是有个新手的六轴模式的么~~怎么没人提过使用感受!!!~~

网友:
 都不推荐,本来想出掉2801后换D10+MINI CP的,后来想了一想。。。。。以华的更新速度,不用多久又出新CP,又接着出新控,又接着。。。。。。。。。

网友:
把2801出了,MCP

唉,花壳儿么,上了贼船就没办法,我已经上了

好在MCP耐炸,感觉还好

楼主:
已经出了,陪我了几个月时间的华科尔2801pro的控就这样被我卖了,好空呀!
这里能骂华科尔么?
以后只玩mini cp ,发誓不玩第二款华的小鸡了。。。。。。。

网友:
为了玩瓢虫,我已经卖了2801pro,入了个Devo10.没想到伟力也出瓢虫了,尼玛啊不早点出,我擦。

网友:
GCP续航时间长,MINCP超控稳。。。。除了摔机极其非常容易爆舵外,其他还行。。。不过一个舵机60,,,,不知道练就3D神功要摔坏多少个6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  现在车模玩地啥?怎么没见到你到隔壁坛子逛了?

网友B:
在华XX放出舵机齿之前,G CP还是MiNi CP都不要入,米人和能改付厂舵机的除外,否则极易扫齿的60一个的舵机一定会让你蛋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华XX放出舵机齿之前,G CP还是MiNi CP都不要入,米人和能改付厂舵机的除外,否则极易扫齿的60一个的舵机一定会让你蛋痛
对,,,因为改机也是一种神功。。。。舵机里比米大的电线版焊接技术本身就是神功,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华XX放出舵机齿之前,G CP还是MiNi CP都不要入,米人和能改付厂舵机的除外,否则极易扫齿的60一个的舵机一定会让你蛋痛

不至于那么爱扫齿,,我在学3d倒飞,,炸了20多次了 ,,还没扫齿,,手里就备了2个3号齿轮,,扫齿这个问题呢,,运气和RP很重要,,,现在有很多解决办法了,,有磨3号齿后不会炸2号齿,有换副厂舵机的,,有在舵机臂上动刀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