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尾桨组精度不够,自己动手改。

楼主(2012-06-14):
先说明这个尾桨组是山寨的,所以精度有点问题。我自己动手改了一下,现在精度提高了,大家看看娱乐一下。
左边第二个是自己添加的小零件用作支撑轴承与桨夹之间的结合
取自报废的尾波箱涨紧轮,正好一对

最右边那2个大家都认识呵呵,是侧板固定垫片

测量是用一个垫圈还是二个垫圈合适。

加入后测量一下两边的长度是否一样。

改造成功,现在虚位很小。

4个关键位置 螺丝都加长。保证螺纹够深
从物理结构上来说,这次改造增加了尾桨整体的半径。结构没有变化

网友:
怎么感觉你这东西原来不能叫虚位了,应该是尺寸错误啊

网友A:
貌似这样轴承会坏得快吧,尾中联由于没有O圈所以没有挥舞绞作用的

网友:
 感觉不靠谱,坐等射

楼主:
哈哈 等大家继续拍砖。

周末试机 结果给大家反馈

楼主:
螺丝都是拧到头够紧,丝很长所以理论上不会射桨。

具体的要看看实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样轴承会坏得快吧,尾中联由于没有O圈所以没有挥舞绞作用的

O圈没少的 。呵呵

网友B:
有一种射桨叫螺丝直接断,不是脱扣。这样用长螺丝,强度够吗?

网友:
安全隐患

网友:
指日可射

网友:
没有看出来这个跟精度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射桨叫螺丝直接断,不是脱扣。这样用长螺丝,强度够吗?

楼上正解

网友:
结构已经决定了就是那个德行了,能改成什么样子呢

网友:
不是拧进去越多就不会射,没看懂这种改装有什么作用,要调整都是找合适的小垫片,零点几毫米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