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135像真机!求配置

楼主(2012-06-14):
我是新手!想把这EC135飞起来,有哪些设备可以用上吗?请大侠帮个忙!谢谢 135

EC-135 Polis 警用

网友:
哈哈 小时候做过 用很薄的铝板剪下来 做个飞机

网友:
这个只有LZ自己试了

网友:
兰州像真壳怎么做的,求方法

四通尾电机锤子机,随便找一套四通设备,就能飞起来啊
貌似美嘉欣F45的或者长城的设备,装里面都行吧

楼主:
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
没懂你的意思。
这个是飞乐宝和田宫一起出的那个135吧?你是要仿制一个吗?

网友:
看机器是洗萝卜的SRB Quark机身加了个像真壳……  如果楼主真买了这个机器的话,全套原厂配置很好用,不用再来自己配置了吧。

网友:
400级别的机器,超5K的价格。。

网友:
仔细看了下图片,楼主是买了1:35的拼装模型,然后要学HIROBO的ec135自己拼一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查看到的,没有那么多银子买买那个啊!
买了套1:32的比例模型,再加装设备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啊,想要仿真的效果!只要求飞得起来悬停,一般的航线就满足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上有一款400级的ec-135涵道尾的,还有,楼主你第一张图是ec-145,135是涵道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啊,想要仿真的效果!只要求飞得起来悬停,一般的航线就满足了

第一,先把象真模型的尺寸量好,主要是内部空间。
二,根据外壳尺寸,找合适的机心,要保证能安装进去机身里面。如果选择的机心,舵机是安装在电路板上的话,电路板就和结构无法分离了,即使舵机是分离式的,如果电路板是带陀螺仪的话,那么分离安排的电路板,安装方向就是不能改变的。还有旋翼尺寸,要足够大,保证升力够。最好是电机直驱尾桨的方式,虽然外观上有个电机比较碍眼,但好处是比较好安排尾桨位置。
三,将机心安排进去,要考虑机心和外壳的连接方式,可以用层板和桐木片(冰激凌棍)搭结构。还有要根据重量的大小,要考虑起落架是和机心连接还是外壳连接。还有就是维护需要和电池的装拆,需要对外壳进行分解,要考虑好分解后对外型的影响要尽量小,还有连接的可靠度。这一步比较麻烦,需要取舍的事情很多,
四,问题都能解决的话,就要对外壳进行减重。象真机的外壳一般都比较厚,需要尽量削薄。电磨是个好帮手。注意火候,不要不小心把外壳给磨穿了,补起来很恼火的。
能想起的就这几点,祝你成功。另外,本论坛以前有人发过一组老外改象真机的图片,可惜不记得关键词了。你有兴趣可以找一找, 借鉴一下,开拓点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0级会不会大了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侠提供这么详细的讲解哦!
准备用薄的金属片做设备架子,但是不知道如何配动力、电子等设备 还有机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提供这么详细的讲解哦!
准备用薄的金属片做设备架子,但是不知道如何配动力、电子等设备 还有机架呢。。。。。

金属片没必要,木片强度足够了,而且加工比金属要简单。
至于设备,看来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机心选那种套机,如休比特,然后拆里面的成套设备来改。如果动力、设备等东西都一样样来凑的话,恐怕是个艰巨的任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装的太贵!玩不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