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8电机空转发热,电流达5A

楼主(2012-06-14):
一个2208旧电机KV2500,空转发热很大,20秒就烫手,电流达5A,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好像是正常的

楼主:
不可能正常的,空载电流不会超过1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正常的,空载电流不会超过1A的

要看你电压输入多少。但是估计你电机某根线烧了一部分,或者哪里短路。我自己绕的一个蝎子HK3026 2200Kv,6S下空载电流6A多,但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铁损本身就有那么大。但是你这个电机即使6S也不该5A,应该是电机坏了。

网友:
朗宇2216电机3800KV,3s,空载0.89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2208旧电机KV2500,空转发热很大,20秒就烫手,电流达5A,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大神们指教 [/quote
这现象应该是匝间短路,只能拆开重绕。

网友:
楼上正解,:loveliness:

网友(2012-07-17):
同意8楼观点~~~~~

网友:
 定子问题,绕线存在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