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控改了锂电的指导一下

楼主(2012-06-14):
我自己用两块3.7v锂电DIY了一个2s的控电,准备给911的控使用,因为911控是6节5号
电池
(9v),不知道2s锂电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还是要像论坛里面其他帖子的改法拆控改动电路部分?如要改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A:
可以。3S的话911的遥控发热很利害,而且如果充满电的话遥控器有过压保护开不了。2S的话很好用,也能用很长时间,不过我是2节5号锂电池+4节占位桶,很方便,充电容易,也不用改线。

网友B:
和lz一样改法,目前用的很好,就是需要经常充电。

网友C:
简单
我直接上2S锂电,自己做一个线头,正负极就缠绕在电池盒正负极弹簧里面,用热熔胶固定下,也方便以后取下。

网友D(2012-07-20):
6节不是9V, 而是7.2V。 直接2S行了

网友E:
我认为不是最佳方法,2S满电8.30V还合适,但不久就不妥当了,因为电池虽然还有电,但对控来说已经是低电压了。最佳的方法我认为是3节3.2V的磷酸铁锂电池,3个占位筒。虽然是600mah,但处于合适的高电压区段,所以连续工作是7个小时。另外,911控的电池仓与控体是一体化的,即一个模具注塑成型的,电池仓无法单独拆出来,所以请教LS各位是怎么样把2S电池放进去的。

网友F:
911遥控发射电路,MCU都是内部稳压到3.3V供电的,所以不存在2S电压偏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