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8电机空转发热,电流达5A

楼主(2012-06-14):
一个2208旧
电机
KV2500,空转发热很大,20秒就烫手,电流达5A,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第一步是确认转子是否能自由转动,有无阻滞、异常等。
第二步是通电转动时有无异常的声音和震动
第三是确认电调、线路方便有无问题了

网友B:
匝间短路了,会修就重绕线圈,否则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