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跟潮流 迷你cp到手八天了~~

楼主(2012-06-14):
六通无副翼好难玩啊  累死了 在床单和草地上埋头苦练悬停 现在对头还不行~~错舵错舵错舵错舵错舵错舵错舵错舵错舵 失控
在楼下草地上还好 空气流通 在房间里 练得满头大汗 (那房间不通风 没人睡的)
感觉之前911的东西都没用了 有重锤平衡着 根本不用想 方向杆随便推  是不是跳级太大了
唯一庆幸的是 我的飞机没炸过 (都炸在床上的布娃娃  草地里了 没事)哈哈

路还很长 本人天资愚钝

问个问题 :主轴上下有一个很小幅度的活动 我看过 主轴跟大齿结合处没有移位的 这个正常么 这个会影响螺距的吗??

网友:
飞3D只是一种高级路线而已 楼主选了较难的那一条路线。。。

就好比学会走路的人是选择长跑(更大的功能直机)还是选择练体操(3D直机)~~

网友:
沒炸過, 不值得高興

技術是炸出來的, 多炸机, 不氣餒, 技術才出來。

你用布包起來的腳架部份 ,不保護也不会断, 拿走它吧

网友:
模型工具区的路过问候楼主并发来贺电,顺便好奇下,床上的布娃娃?

网友:
兰州很厉害了。四天就想对头了,难道兰州已经做到了三面悬停?
四天,能对尾悬停做好就不错了。对头悬停飞得好,20天练好我就觉得就很牛屄!别像我草地首飞就尝试倒飞,秒炸。
兰州没买模拟器?能不飞模拟器练好的,是牛屄中的牛屄!

呵呵,俺也是DEVO7和MINI CP,玩了一个月,现在仅仅做到大块草地倒飞无压力。

网友:
主轴不要移动,会影响螺距的。
主轴有个固定环,环上有螺丝。松螺丝固定环可移动。
我就是惨炸中熟悉了螺距的调节,爽飞爽炸加维修,呕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快乐不知时日过 看了下tb成交日期 原来是6号到货的~~~

你是说陀机跟十字盘之间的那个环么~~是有个螺丝 不过上紧的 也不可能会撞松的啊

布娃娃是拿别人的 围在床边 防止飞机失控飞出床单范围 呵呵

楼主:
袜子是我缝的 不是说脚架也是容易坏么 ~~~呵呵

网友:
 我是DEVO10和G -CP

网友:
坐等我的小机到货

网友B:
那个固定环会移位的,多炸炸,自然会修了,呵呵
你要向呕液哥学习哇

说实话,我450飞这么久了,对头都不敢说熟练
现在上了MCP,也是飞不明白航线,确实比大JJ贼多了

网友:
炸烂了才会有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em05: 打死我也不炸 就床单飞 草地飞~~~万年悬停男~~~

按你和偶也兄的指点 把固定环向下压了一下  可是 两个大桨变成这样了~~~
:
之前 我的两个桨是平的 请问 现在这样才是正常的么?!我是出厂的设置 没敢动过

网友:
主轴上下有一个很小幅度的活动

率出來的, 你把大齒壓回去 跟主軸平底. 上面的限位你又壓下去 直至不活动就可以了

這個不必固定, 下次率機再做一次就好, 就是這樣才炸不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噢噢 大齿跟主轴是平的 没有移位 应该只是固定环动了而已 你帮我看看 那图是压好固定环之后 两个叶片的状态 这样才是正常的吗?之前我是两桨平行的!!!
我以为固定环跟主轴之间应该会有个孔让螺丝上死的 没想到是这样的压着的而已 不过这也好 炸的时候会把力量卸掉 不至于坏!!!

应该是刚拿到飞机的时候 在停车场飞的那次 撞的了(开始不懂 不知道会这么难控制的) 失控撞墙 1米高 掉地上!!!马上捡起泪奔回家 之后就再也不敢在有硬物的环境中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m05: 打死我也不炸 就床单飞 草地飞~~~万年悬停男~~~

按你和偶也兄的指点 把固定环向下压了一下  可是 两个大桨变成这样了~~~
1:
之前 我的两个桨是平的 请问 现在这样才是正常的么?!我是出厂的设置 没敢动过 ...

两个桨不是平的,对码以后是负螺距。你这样的是负螺距,对的,就是从图片看这个负螺距过大!调节舵机拉杆吧。

你切到3D,油门打到50%,这时两个桨是平的,那就对了。这是聪少教授的方法。

请记住现在图片的状态,前面的大桨比后面的高,这就是负螺距。开机时,前面的大桨比后面的高一点点的。

不炸机你就不会调机,不要怕炸!我就是炸机中学会换主轴换舵机齿。小机炸炸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固定环会移位的,多炸炸,自然会修了,呵呵
你要向呕液哥学习哇

说实话,我450飞这么久了,对头都不敢说熟练
现在上了MCP,也是飞不明白航线,确实比大JJ贼多了

哈哈,学我对尾悬停不过关就倒飞那才刺激。
应该学我模拟器大量练习。呵呵。

网友:
两个桨不是平的,对码以后是负螺距。你这样的是负螺距,对的,就是从图片看这个负螺距过大!调节舵机拉杆吧。

你切到3D,油门打到50%,这时两个桨是平的,那就对了。这是聪少教授的方法。

请记住现在图片的状态,前面的大桨比后面的高,这就是负螺距。开机时,前面的大桨比后面的高一点点的。

不炸机你就不会调机,不要怕炸!我就是炸机中学会换主轴换舵机齿。小机炸炸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