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玩模拟是左手油门,固定翼通电后怎么变成右手油门 ...
为什么玩模拟是左手油门,固定翼通电后怎么变成右手油门?高手来指教下菜鸟啊

楼主(2012-06-14):
为什么玩模拟是左手油门,刚刚组装好一架固定翼通电后变成右手油门。控是天地飞7 1234通道分别为副翼 升降 油门 方向 安这样接的。  求解解啊

网友A:
按住menu建开机有个摇杆模式设置选项自己改改模式

网友B:
首先确认你的控是左手油还是右手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控的控制杆设置错了, 那里面有4个模式,我选第2的模式现在好了可以正常使用了, 之前那是1模式。 还真得多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