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四轴多轴,直升机FPV还有其他选择吗?

楼主(2012-06-14):
感觉多轴玩的只是电路版和飞控等等  气动和机械上的要求没那么高   么有比例飞机那种感觉(我是个食古不化的机械狂)。

但是普通直升机航模FPV又不太现实,有没有其他方向可供选择的呢?   最近灵感枯竭

诸位多轴和飞控商家不要拍我哈

网友A:
可以搞套风筝耍耍看,搞个好点的带个500g负载跟玩似的

网友:
“车” “船” 都可以啊

网友B:
 固定翼fpv几乎是成本最低的,又最真实的,直机和四轴几乎都是自驾的,根本无法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套风筝耍耍看,搞个好点的带个500g负载跟玩似的

嗯 !!! 这是个方向~  风筝也可以是电气化机动化的。不一定就是一根绳子来驱动~

网友:
什么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fpv几乎是成本最低的,又最真实的,直机和四轴几乎都是自驾的,根本无法手动的!

为何无法手动  现在3D直机都能飞的那么稳。是技术上的限制?  还是工艺上的呢?

网友:
直机特技,多轴航拍,固定翼FPV..........请问谁告诉你FPV用直机或多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