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无刷电机和盘式无刷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2-06-14):
高人 请问下  在同KV值情况下  例如650KV
普通无刷电机   和  盘式无刷电机
除了省电以外还有区别么?
如果有区别,区别主要在哪里?
区别大不大?大多少呢

呵呵  没事就瞎想  希望能解答下 普及下相关知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解

网友A:
据我知道还没那个厂家生产过模型用的盘式电机,市场上的电机只能叫扁电机,跟盘式电机有根本的区别。可以百度下盘式电机的结构,就可以看到有根本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知道还没那个厂家生产过模型用的盘式电机,市场上的电机只能叫扁电机,跟盘式电机有根本的区别。可以百度下盘式电机的结构,就可以看到有根本的区别。

正解。盘式无刷值得是磁场方向与电机轴平行的电机。普通的无刷磁场方向与电机轴垂直。

楼主说的应该是比较扁的外转子无刷电机,而且估计是多极电机,比如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8691&page=16#pid8015228
多极电机如果磁极和槽极数搭配合适,可以达到比较高的绕组系数,而且多极电机主要目的是绕出低KV的电机,用来直驱尺寸较大的螺旋桨。

楼主:
那这么说吧  也就是说同KV值的2种电机是   一回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吧  也就是说同KV值的2种电机是   一回事哦

Kv 相同,电机尺寸不同,当然会有区别哦。呵呵

网友:
KV相同,则工作特性是基本一样的,顶多是,扁电机比细长电机迎风散热好点。

扁电机就是为了KV低。比如说一个KV4000的450电机,展开成平的,切成四条,再把这四条首尾相接变成一长条,再绕成环形,则变成直径4倍,长度四分之一的一个扁电机,如果绕组也不变(精确计算就不易),则通电后转子转动的线速度是跟以前一样的快,但是转速变成以前的四分之一了,KV1000。无非就是力臂长点省力不省距离的工作方式,转速低,扭矩大。

参见hacker Q80,这正是现在F3A外转子电机的设计思路。

网友:
楼上透彻

网友(2014-05-25):
学习了!不过还是有点模糊!自己继续查资料!谢谢上面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