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失落”大侠突破23米大关,有些问题不懂还请大侠进来!

楼主(2012-06-14):
       首先祝贺你“失落的世界”冲浪飞行突破23KM。你的努力对于FPV界震动不小、也掀起了FPV向地面站发展的高潮。
因为这样的距离堪比小型无人机……你的成功让我们进入了无垠暇想,这也是你经过不断努力日夜折腾才取得的。
我认真浏览了你的帖子、看了你的全部飞行视频。但还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因此请大侠花点时间回答一下:

一:载机,你用的是1400翼展冲浪者,飞行时间一个小时,电池肯定要有12000MA。你用的是二块3S 5200电池并联,
      一块3S 20C  5200锂电有380G,二块就是760G,你的载机全重1800G,除去电池你的载机只有1040,这个
      1040重量你是如何做到的呢?另外1800G对于冲浪者来说飞行有什么压力吗 ?

二:也是本帖最关键的——视频传输,你用的是2.4G 500MW视频发射,我翻过许多帖子,最好的1W发射也
      达不到你这样0.5W的发射距离,当然这和电磁、环境关系很大。但我看了你的视频地形环境也不是那么好。
      大家都知道图传空中传输视频肯定会有损耗,再加上地面录制效果肯定不行,但你的视频貌似高清。你是不
      是用的是机载DVR录制的 ?因为没有实时视频用地面站也可实行电脑指点飞行。我很愿意请你吃一顿大餐噢

三:借助地面站飞行确实有点和无人机相似,但这是不是就失去了FPV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觉呢?
      这也只有你能体会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面有很多不解之谜

网友:
看来下一个23米记录就是你的了

网友:
哈哈'你的问题可能也是大家疑问最多的'既然你单独开帖提问'我肯定认真详细回答'
1:没有一点难度'当初沙鹰给我装机完毕的时候'带狗跟5000的电池才1100克'现在这个重量已经是多次炸鸡修补过后的重量了'相信有冲浪者载机的朋友肯定了解'空机装好才700多克'上10000的电池才1500多克'
2:图传我用的就是照片上的这款2、4G500MW的图传'只是接收机是罗美的'因为原装接收机只有大概3KM左右的稳定画面上次飞13公里的时候接收机还是原装天线'这次远航才用的几米跟踪'效果更稳定些''而且我把天线从车顶取下后'信号改善了不是一点'而是全程23公里都很稳定'估计30公里也不是很大的问题'机载dvr整体要70多克'而且共用电效果很差'所以没有使用'优酷超清是后期转的'不然也不会耽误那么长时间后才发帖'
3:   特别说明'使用地面站并非就是无人机飞行'遥控接收机放地面连接数传板'通过数传与机载飞控连接'数传只是增加了遥控距离'地面依然可以切手动以及平衡模式'不会失去FPV乐趣'地面站只是更方便的把飞机位置在电脑地图上显示'并可指点飞行'使你飞行目标更明确'飞控的作用就是执行你遥控或者电脑的指令'遥控优先!当然前提是图传给力'这下买遥控的钱省下买数传后还多很多哈!
       如有不信数传跟图传的这个距离'您可以飞机过来'我当面试给您看'成功了你请我吃饭'相互交流'不成功的话我请你吃饭'并报销来回飞机票给你'

    欢迎各地模友这个周末到阳澄湖爽飞交流切磋

网友:
答得好 尤其图传解除了许多人的疑虑 不过你那地方机场的机票不知会不会爆满不好订啊

网友:
我每次FPV都喜欢把天线架在车顶上,最远达到12公里。
看来也应该放在地面试试了。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到你那请你喝酒,反正不远不需座飞机的
顺便问一下,你的2.4G罗美用的是几频道?

楼主:
谢谢“失落”的详解。
还有就是:你的冲浪者的重量都赶上天行者了,可你的动力还是翼龙的动力,推力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金牌模友!!!

网友:
看视频就知道了啊'平飞电流8A速度60

网友:
我是个FPV菜鸟,想补充请教几个问题:
1.能不能把图传的品牌和型号公布一下,如果能公布,对国产图传的声誉估计不止一点的发挥..估计罗美也得关门大吉.估计FD AAT,SK AAT的自动天线销量也会直线下降..
2.数传的品牌和型号.

今天才发现我苦苦寻找的东西在你飞机上全配齐了...

网友:
请问遥控器是怎么做到23米的?上的433增程?

网友:
标题

应该是遥控接收放在地面,接收连接数传,数传控制飞机,即可以遥控飞行,也可以指点飞行,我的理解是数传就是一个外接功放,理解是否正确,请失落评论

网友:
遥控接收机直接放在地面,用数传直接操控飞机

请教如何实现地面和载机的设备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