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5要涂波兰或捷克陆军,求教上色教程!谢谢

楼主(2012-06-14):
各位师兄,小弟T55已总装下线,各项机构测试正常,现准备上色涂装,近日觉得波兰陆军和捷克陆军不错,还请各位师兄看看应用那些色调与教程,谢谢!

网友:
首先~买好油漆,然后加入稀释剂,再倒入喷笔内,再开气泵开关,开始喷漆。

网友:
 说的是  我也要开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兄,你看看是主色调是用那种颜色,说明书说是卡其褐色,但实图看起不不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兄,你看看是主色调是用那种颜色,说明书说是卡其褐色,但实图看起不不像

色调有八份像就可以了,实图在拍的时候光线不同就有色差,像机有色差,显示屏有色差,没必要十分一样,自已把握。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看到的效果和实际做出来的效果是有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