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遥控器和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我的东西都连接好了,
遥控器
在开这的时候,都能正常控制
电机
转,可是当我一
关遥控器
的电源按钮后,电机就
狂转
起来。
好像我开全油门似的。以前出现过这个问题,后来不知道怎么没了,可是现在又出现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引脚我都焊紧了啊。

网友A:
设置失控关油门

网友B:
应该是跟你的接收机有关。
如果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失控保护设定反了就这样。
而没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多数应该在没信号的时候不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那我用电调编程卡调,应该是哪一项啊?

网友D:
是接收机设置了失控保护。
一般FPV飞行时防止远距离失控,接收机在接收不到遥控信号时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油门行程继续飞行,由飞控控制返航。
失控保护可设置油门及各舵面的控制,一旦没有遥控信号,接收机就进入预设状态。
估计是你的接收机失控保护默认油门半开或全开,我用过日冠72m的,默认油门半开。
看看接收的说明书,重新设置失控保护时油门关闭就行。
如果接收是遥控器原装的,有可能在遥控器上设置。

网友E:
失控保护是在发射机上设置,和电调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是天6A,72什么的赫兹的。原装接收,该如何设置啊?:loveliness:

网友F:
说明书上都有关于失控保护设置的。

网友G:
为什么要关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