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HL虎改装方案。各路达人,开动脑筋啊。

楼主(2012-06-14):
05年买的坦克,复 活尸体。找到组织。希望论坛各路高人,老鸟,新鸟指点。给出个方案。
       本人是魔都玩1:1二德兵人的。05年买了个虎3818-1、给小儿折腾坏了。自己上网买配件修好,这过程中发现了咱这论坛,有很多的能工巧匠可以改装。非常喜欢,于是动了自己改坦克的怨念。这个符合自己喜欢“二德”和“DIY”的两个爱好。正在潜水学习。
希望老鸟们多多提携新人。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要把他改好去爬沙,上坡。

第一波完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改装后要球达到的效果。

1:速度,不要太快,符合原车的真实速度即可。

2:扭力,一定要足够大,能适应沙石,草地,爬坡的需求。

3:行走机构,坚固,耐用。适合越野路况。

4:仿真度,声音,开炮炮管制退要有。整车重量要增加,不然没有碾压一切的感觉。

第一步的改装就先这些要求。

第二步想有时间和精力,再改悬挂装置,当然是那个扭力杆了。你懂的。

第三步,可能考虑找高手做个涂装,沙漠或血雪地迷彩。

楼主:
编辑功能不好用,错字都改不了。应该是雪地迷彩。

网友:
速度应该是同样的比例吧 ?除了声音和涂装 其他各项看来在1:16上面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楼主:
我的要求只是相对的。模型当然不可能和真车一模一样的。

我的第一步,应该是改控,电调,电池,电机,声组,火炮制退,履带,轮子。

网友:
底盘可考虑英国金属底盘配全套金属轮子,这样整车质量增加,行走时悬挂效果较好。可选低速大扭力波箱,这样爬坡有力,速度也不会太快。炮管伸缩可以配专用波箱,并改装炮管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的很好,能说说具体的 哪种低速大扭力波箱,是那款铜的吗?

炮管伸缩可以配专用波箱,并改装炮管  这个有贴子吗?

配什么电调和电机,电池,是比较平衡配套的

网友:
立足现有的改造比较可行,那个控还凑乎 虽然距离短点,换锂电 换电机 换金属履带和轮组,加强一下底盘。速度和刚性上一个台阶。一直没有关注过1比16的改造 感觉内部空间有限。

楼主:
我的想法是,要改造的配件可以买的到。最好么都国产的(这点,大家都明白)省钱,出去操不心痛。
另外本人以前不是玩模型的,太复杂的改造完成不了,主要是不知道材料哪里买,用什么工具。也没操作经验。

我自己初步是这样想的
1   天地飞6通道 2.4   (应该是这款)
2   MD35D 电调    (在论坛了口碑挺好,电压跨度大)
3   威驰的声组   (因为火炮效果好,开炮后还有弹壳落地的声音,就为这个)
4   电池(不知道要配什么型号的)
5   电机(应该什么型号,什么牌子的)
6   钢波箱(如果以后烧的厉害想换英国底盘的话,还是要另换波箱的。金属路轮也是同理就先不换了)
7   金属履带和驱动轮,诱导轮。

8   炮管制退这个,不知道需要哪些材料,如何改造,望知道的DX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要改造的配件可以买的到。最好么都国产的(这点,大家都明白)省钱,出去操不心痛。
另外本人以前不是玩模型的,太复杂的改造完成不了,主要是不知道材料哪里买,用什么工具。也没操作经验。

我自 ...
你提的这些都是我用过的,没有什么大的难度,就是换电机(用395电机吧)拔齿轮麻烦点,弄好效果不错的。底盘还是不要自已搞了,卖个现成的吧。

网友:
对了你的炮管制退是指炮口消焰这块,还是整个火炮后坐。

网友:
估计只是伸缩炮

网友:
伸缩炮好办,恒龙原厂伸缩波,再来原厂闪光泡,搞定。不要嫌原厂伸缩波行程不好,能改好的没几个人。

网友:
电池可选格氏的,耐操,重量也足

楼主:
咱是新人,当然是伸缩炮了。恒龙原厂伸缩波,可以用在3818-1上的对吧?那活动的炮管也可以买到吗?只是翻了贴子,没看到有教怎么改的。还请SS2大大告知电池要什么型号的?另外买来的金属履带会不会太紧,要自己动手改松点吗?比如加一节履带?另外我那样配,有问体题不?比如MD35电调和威驰声组兼容吗?

新人菜鸟,满脑 子的问题。见笑了:loveliness:

楼主:
多谢坛里热心的各位老大。我问题多别见怪

网友:
那么陈旧的老虎,怕是难改呀,需要把粘死的炮管拆了改可以自由伸缩,难点1,
伸缩波箱和原来炮管的口径不一样,难点2
伸缩波箱配备了检测开关,旧版的BB泡应该是没有接口给他用,难点3
炮管和伸缩波箱的活动件要牢固的粘合,不然炮管会震掉的
所以,不建议改,要改还不如买台新版的恒龙的黑豹,既好看又不用操太多心:loveliness:

楼主:
381兄,这几天在坛里看了不少你改的作品。改的很棒。买个新的炮管带底板的能解决不?反正老的虎炮盾也是反的,炮管也短。都是要换的。
能请教下这几个问题吗?
金属履带会不会太紧,要自己动手改松点吗?比如加一节履带?另外我那样配,有问体题不?比如MD35电调和威驰声组兼容吗?

网友:
标题

整套面板加炮塔应该可以的,单独买的金属履带,卖家一般会多给两边各一节履带备用,声组和电调这样配我没见过,但是应该问题,只是电调上的单芯信号线插在声组上会有点松,容易被拉扯到而已

楼主:
明白了,多谢HD381兄

楼主:
经过一晚上大大们的教导,我改装的方案基本出来了。

1   天地飞II6通道 2.4   (还要买接受机的吗,不太懂)
2   威驰电调
3   威驰的声组
4   格氏电池(不知道用机V的既满足395电机的工作需要,有是电调可承受范围)
5   395电机
6   铜波箱 3:1齿轮,配合395的高转速,提高扭力
7   金属履带和驱动轮,诱导轮。

网友:
几样下来1800没了

楼主:
咱这才哪到哪啊。你都不知道下去多少了

网友:
人家是玩1:1二德兵人的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咱这才哪到哪啊。你都不知道下去多少了

也是。尽兴了,不遗憾了,总比扔钱玩游戏来的有意义点,搞完我的猎豹就洗手不干了

楼主:
381大大,我再多啰嗦一句。换了电调和395电机,电池是不是可以买高点的电压啊?最大可以用到几V的,多谢了。得到答 案后,就开始买材料了。 电机拔齿轮问题,买个2.3mm d的拔齿器应该可以解决。然后就是买轴承,改造下驱动轮和诱导轮。 这样,我的第一步算是完成了。

网友:
讲句过来人的话,如当初就有4000元,我会选田宫,现在花了4000元只有个恒龙壳。当然个中百味,每人自品。
就你用的威驰电装来讲伸缩炮不难,接口都是有的。炮盾换个恒龙原厂几块钱,原厂伸缩波,原厂闪光泡,金属炮管注是伸缩用的炮管,伸缩波箱上装个微动开关,接两线到威驰电装,行程如反了,两线对调一下,如图

网友:
电池格氏锂电和镍氢都可,取决你有什么充电器。电压7.2V就好了,容量可大一点,如4500毫安。

网友A:
还有加一句,就楼主你这玩法,你不搞底盘会睡不着觉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买个田宫是个不错的选择,性价比高,性能强恒龙的很多,价格可以接受的话,可以少很多折腾的功夫。
Md35的电调18伏
威驰3s以下,8节的镍氢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加一句,就楼主你这玩法,你不搞底盘会睡不着觉的。

底盘放后一步,估计买的可能性大,自己没动手能力焊接扭杆。不过,那个底盘好像还不是很理想。

楼主:
多谢SS 和381兄。受教了。  我知道买个田宫,质量好。但是没什么好折腾的,玩两天就没兴趣了。我是喜欢折腾的人,再说看到论坛有这么多喜欢折腾的DX,跟开心了。其实玩什么东西不重要,主要是有人和你一起玩,这才是关键。

      生命再与折腾。我家里,从PSP  到笔记本到水果手机。我全拆过,修过,结果全都能折腾好。这坦克,也是自己修理后,才发现可以改装的。所以坚决要折腾他。

再次感谢两位大大。

网友B:
改装成四条履带,双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成四条履带,双炮

调皮

网友:
买红外队战型的黑豹就有伸缩炮了

楼主:
今天到了电机和拔齿器,电机换好齿轮,在要安装时,发现395电机的固定螺口比380的大一点,原来的螺丝小了,只好明天去五金店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螺丝。用驱动轮内六角螺丝倒是大小刚好,就是太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到了电机和拔齿器,电机换好齿轮,在要安装时,发现395电机的固定螺口比380的大一点,原来的螺丝小了,只好明天去五金店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螺丝。用驱动轮内六角螺丝倒是大小刚好,就是太长了

m3的,最好去专门卖螺丝的找内六角的,或者去修电脑的门店找几个

楼主:
多谢381兄,M3的螺丝知道型号就好办了。

     我现在琢磨了下,发现波箱上固定的螺丝,刚好可以用,于是就一个波箱拆了两颗,给电机先用上了。扩孔就拿小电钻,加自攻螺丝,搞定喽。试了下车,效果OK。速度快了,等配件,好慢啊,尤其广东发的东西就是慢。

楼主:
我发现了个改后座力炮效果的,改装方案。估计你们是这样改的。就是用BB单波箱改。

楼主:
今天到了金属履带和伸缩炮管 波箱  折腾一下午,算是装上去了。履带还有点问题。  等声组 电调 控 电池都到齐了,就完成第一步喽

楼主:
终于配件到齐了,汇报下,到目前改装件花费2370. 因为新买的B6充和天地飞2代的控,还加了一些小工具。改底盘的小配件也买了一点。现在要出去了,晚上开工,另开个新贴。天地飞6A 2代的调试估计会有点问题,到时请教。

楼主:
终于改完了。看哪天发过程图上来,现在就是闪光炮,有点问题,装车前试得都挺好,上车后没看几炮,闪光就很弱了,是不是电不够啊。多少坦克走起来没问题啊。现在天地飞6II用器来是爽,喜欢看老虎慢慢压过障碍的过程。

网友:
不错!还慢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加一句,就楼主你这玩法,你不搞底盘会睡不着觉的。

果然是高人,现在已经开始折腾底盘了和扭杆了。 诱导轮共轴已经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牛啊

受你启发,我也去买了圣多美补土(模型补土快干型100g,不知道买的对不对?够不够)和ABS板,做摇臂和车身的固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用补土是没办法,开始设计时空位没留下,装不上固定的零件,好在是轴向力,径向力少,就用了补土加工业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补土是没办法,开始设计时空位没留下,装不上固定的零件,好在是轴向力,径向力少,就用了补土加工业胶。

原来是没办法的办法啊。我买到塑钢土了,再加ABS板,车身侧面肯定够厚了,装轴承肯定没问题,摇臂肯定卡的死死的不会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