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2500KV的电机,能用4S电池吗?电调要多大呢?

楼主(2012-06-14):
麻烦问下,2500KV的
电机
,能用4S
电池
吗?电调要多大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等于没问。
电机什么参数,配神马桨,飞神马飞机,啥都没说,怎么回答你。

楼主:
新手
电机是:
SKY FLIGHT HOBBY 2500KV新型马达。
涵道:70MM金属涵道
电池:4S 2200MA 30C
飞机准备直接匹配70涵道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机跟这个电池能不能匹配,还有电调要用多大的

网友B:
还是没说明白电机型号

楼主:
2800-2500kv
只有这些资料了- -!是蓝翔的金属涵道

网友C:
5-6S

网友C:
4S下,40A电调应该够用,看是否超负荷。6S下(70涵道),80A电调

网友D:
4S,60a电调

网友E:
4S可以用,最好用50A以上的电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了,刚买了个70A的电调

网友F:
kV2500的涵道,配4S电池也是可以飞的,会很省电,当然没那么暴力。5S电池力量和电流比较适中,6S就很暴力了,电流恐怕会超过8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