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无刷地用户,请提交续航时间报告!

楼主(2012-06-14):
怎么上不了图了呢晚上试试,改无刷之后原厂电带头罩普通模式3分50无力    聪少350mah5分20   400mah7分10秒,有人说400mah的能飞9分多!希望能找到那位,说不定能得到些觉悟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啊!

楼主:
补充下配置,华原厂无刷电机,配cb100尾电调,10t金属齿,mcp原厂大齿,7mm尾电机,mcp原为桨

网友:
有那么长吗,你是贴地悬停?……我用300的3D最多3分钟,前一分半敢翻,一分半后不够电压翻很危险的。。。这就是报告。。400的暂时未上,买了两个bolt的坑爹400电池,不是很好用啊

网友:
不可能吧,我原厂主无刷,  LT电调,都没有突破5分钟过,悬停。350电池。
10T +MINI 大齿

网友:
剛到手不久的 聰牌 400mah  電池, m05黑金. LT電調. 8t 齒
5分鐘 番來番去沒問題. 他們說是 7分可能過放了.

网友:
纠结时间还是没意义哇,貌似无刷效率高,但费点电吧

另外油门螺距配合也有影响

我用400电有刷,也没有9分钟那么久,一般5-7分钟吧,可能发热损失了不少能量

无刷还没换上,这两天折腾,聪少LT电调+原厂无刷

网友:
八分半

c05m.400mah正飞航线八分半。视频晚上奉献

网友:
7和8之间,正常

楼主:
另一台mcp同样的配置,哦对了,电调是原厂无刷套装上拆出的一片,做工很差劲,但是体积小,重量轻,其它配置和螺距曲线都是一样的,同一个人飞,同样是飞悬停350mah飞6分30~~ 400mah能飞8分多几秒,我勒个去,两台机重量只差不到一克,付出一分钟的代价?若不是,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7~8分鐘 我想沒有了..
但5分鐘以內的充足力量給我暴飛是有的
明顯5分鐘之後 倒飛也有點軟了

還有 7~8分鐘下來 電壓多少..?

网友:
G CP改的Mini CP,64T大齿,98元免焊无刷电调,M05 14000KV 配8T
悬停油门62%,螺距4.5度
用原厂200MA电池测试悬停时间为4分21秒,主板未低电压报警但已无力再飞
马上用红外测温为:电池39度,电机38.5度,电调42度
电池空载电压为3.66V

网友A(2012-07-16):
M5黑金12000kv无刷,
一米高度悬停,偶尔暴力猛提到2米,不超过10次。悬停9分钟。
电池是X少350Mah,
油门 0 80线性,
螺距 -20 30 80,
8t塑料齿,64t山寨大齿。

油门改0-100 螺距 -20 20 60  测试还是9分钟…

网友:
这么都这么长的啊 我的原电 2分钟不到就泄了 360MAH浙*电池也只能飞5分钟

网友B:
minicp是不是现在接收机固件版本最新1.2?大家有没有检查下这个?

网友:
小电池没什么过放不过放的,没动力就下来。

网友:
c05m      x少电调

低螺距贴地悬停 可以9分钟+

螺距加大 升起到1.7米左右的话 就是升到我眼前那样高度  大概只能5、6分钟吧

400mah电池
用d7计时的 应该还是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5黑金12000kv无刷,
一米高度悬停,偶尔暴力猛提到2米,不超过10次。悬停9分钟。
电池是X少350Mah,
油门 0 80线性,
螺距 -20 30 80,
8t塑料齿,64t山寨大齿。

油门改0-100 螺距 -20 20 60  测试还是9分钟 ...

有人留意到我这个了么??是咋回事尼??
0 40 80,-20 20 60
悬停油门大概48%左右,螺距在悬停点上大概20%左右,1米高度悬停,时间9分钟

不过我改变了几个螺距油门组合,
0 30 60,-20 30 80
悬停油门变成了35%输出上,螺距30左右,时间还是9分钟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cp是不是现在接收机固件版本最新1.2?大家有没有检查下这个?

啥时出得1.2?没听说哇,官网还是1.1啊

原厂无刷,原厂头罩,400mah,X少98电调,8T+山寨64T,7mm尾巴,D10设置3.4报警,油门默认斜线中点50,螺距最高60,最低-20左右平滑连接成曲线,悬停航线7分钟左右

网友C(2013-10-04):
黑晶刚 14000 8T 64t 350mAH 7MM尾组 D10 设 3.5 起飞 1分钟报警 4分钟后疲软 70油门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