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颤抖问题

楼主(2012-06-14):
四轴飞行中出现颤抖。转方向时只有对称两个
电机
转。请师傅们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什么飞控?抖动应该是由飞控震动引起的,或是参数问题。
转向时只有两个电机转?不明白说什么呢.......

楼主:
打方向舵时只有对角两个电机转,另两个对角电机不转

楼主:
那就是电机轴弯曲了产生的震动,引起的的颤动吧

网友B(2012-07-19):
打方向对角电机转速提高或降低是正常的,四轴转向是靠转动方向相同的两个电机加速增加反扭力来实现的

网友B:
如果有两个不转那你要好好检查一下舵量行程和微调开关,或许飞控板上调方向的敏感度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