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化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请教涂装党达人,田宫TS喷罐喷好底色之后,能否用ZIPPO油稀释油画颜料的方法渍洗和做旧?是否会把TS底色洗掉?谢谢!

网友:
可以,但是要非常轻,不推荐这么做,最好喷完后在整体喷一遍消光保护,那时再用贼婆油就无妨了

网友:
履带啊,我用的方法简答:先黑色,然后轻微喷遍田宫 船底红,然后泥地里跑跑,完活了

网友A:
记得TS的喷罐是能被煤油洗掉的,涂渍洗液的时候还好,但是擦的时候就可能出问题,反正不保险。最好还是先上层消光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TS的喷罐是能被煤油洗掉的,涂渍洗液的时候还好,但是擦的时候就可能出问题,反正不保险。最好还是先上层消光漆吧。

对的,就是煤油稍多点,也会有一点溶开的。还是用淡的渍洗液重点渍洗尽量不要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TS的喷罐是能被煤油洗掉的,涂渍洗液的时候还好,但是擦的时候就可能出问题,反正不保险。最好还是先上层消光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以前用过田宫的TS,觉得喷罐的效果很一般,哪怕田宫的也一般,而且价钱也不低。
要是涂装的需求比较多的话,觉得还是买个喷笔会比较实在,买那种乌龟泵的低端喷笔,也就一百多块,漆就不再限于TS那么几种色彩了,效果也应该细腻和好控制得多。
期待您的成品喽。

网友:
没事儿,只要等油漆干透,你只要不擦得太狠基本没有问题。我是标准罐喷党,我都是用TS喷罐和ZIPP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