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45钢的20圆条长500的,怎么较直,,烧弯 ...
求助各位大神,45钢的20圆条长500的,怎么较直,,烧弯了。

楼主(2012-06-14):
求助各位大神,45钢的20圆条长500的,怎么较直,,烧弯了。
拿到炉子里面烧,太猛火了,结果冷却后,中间有0.5-1的弯度,怎么办哪。

网友A:
做热处理?应该留余量.最后精车.

网友:
怎么不用高频

楼主:
 谢谢解答,就是想知道怎么矫正啊。

网友B:
20不算粗 要不是硬弯还好
有大车床的话 夹上 断面打中心孔 尾台顶上 然后用刀架顶弯的位置
没有车床 找个铁板 两边焊接两个挡 中间焊接一个16以上螺丝母用螺丝顶

网友C:
这不容易再直了。。。

网友D:
大锤敲,,,,,,,,,,,,,,,,,测量,,,,敲,,,,,测量,,,,,,,,,,,,,,,

网友E:
 拿去校气车轴的地方看看。。用那条鸟压压看

网友F:
打表,千斤顶顶

网友G:
大锤伺候。。。

网友H:
找到弯点后做好记号,在虎钳上2快小吸铁石放2头,中间弯点的背面垫一个小吸铁,慢慢收紧虎钳将弯处压回。

楼主:
楼上和折腾的办法挺好的....可我等不到你们回答就忍不住已经又重新买材料了.

网友:
忘记告诉楼主扔了买新的也是个办法

网友I:
别扔!拿废品站卖钱,加钱再买新的。

网友J:
重買材料重車才是正確途徑
所有的方法都只能大致上校正
不可能校正到完全正常的
能車500MM的車床所車出來的精度最少也有0.02MM
應該沒人能校正到0.02MM以內吧?

网友K:
烧弯了可以再把它烧直,先把跳动低的点找出来,用火烧低的面,达到一定温暖再用水冷却,反复几次应该可以效直,扔了可惜…见议楼主试试

网友L:
回复 楼主:
20圆才,整根下来没几个钱,留着以后截短用吧,重新买新的

网友M: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用丝杆或千斤顶慢慢校如果要求高那就象楼上说的办法

网友:
弄不直的!也不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重買材料重車才是正確途徑
所有的方法都只能大致上校正
不可能校正到完全正常的
能車500MM的車床所車出來的精度最少也有0.02MM
應該沒人能校正到0.02MM以內吧?

20毫米直径半米长,2丝,谁车?

网友:
要是材料不花钱,人工不花钱也不用搭人情的话自己车细长轴还行。我曾经求人车过700mm长的直径20轴,GCr15的,材料没花钱,买了两包烟给工人。因为有弯还上了磨床。结果没有淬火装上直线轴承几下子磨花了。后来网上买了光轴,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