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动手做,不喜勿喷!呵呵!!!!!

楼主(2012-06-14):
昨天把整流罩炸烂了,今天上午用矿泉水瓶子做了一个,还做了一个保护电池的套套!请老鸟指点!

网友:
做的不错,是加热成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塑料厚了不好加热,温度高了就变形,两个拼接的,下次再研究一次成型的!

网友:
想不到俺徒弟的动手能力很强啊
电池我刚入魔时也那样保护过,但炸机次数过多,第一块锂电过早的就报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这谢谢师傅夸奖了啊,明天一定 把飞翼飞上天,要以分钟计时,不能以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谢谢师傅夸奖了啊,明天一定 把飞翼飞上天,要以分钟计时,不能以秒了!

好一个以分钟计时

网友:
开始一般都按秒计时的

网友:
涂成黑色的,胶带缠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