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关于飞无副翼直机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各位大侠好,我用了ZXY-S 08版本的三轴陀螺,一次试飞成功,普通模式正常起落两次后,第三次在空中就打开了3D功能,可是刚飞了一分钟不到,飞机就失去了动力,油门推到最大和拉到最低都没有用,直接炸鸡,可是在地上重新接电后又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这和无副翼有什么关系。

楼主:
呵呵,可能是我理解上错误,误认为无副翼都是用三轴陀螺的。不好意思

网友B:
这和三轴陀螺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C:
检查动力系统,这和三轴没关系

网友D:
电调和动力关系把

网友E:
查看电调的设置

楼主:
但是以前这套动力系统在没有上三轴陀螺时用得挺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