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气象气球把fpv载机带上大气层怎么样?

楼主(2012-06-14):
用气象气球把FPV载机带上大气层来一次超高距离的fpv。

探空气球
      用橡胶或氯丁乳胶制作,球皮重0.8─2.0千克,携带1千克仪器升速为5─6米/秒,最大升空高度可达30公里。是日常高空观测使用的气球。
平流层
     穿越大气层从对流层顶到约50km的大气层为平流层。在平流层下层,即30—35knl以下,温度随高度降低变化较小,气温趋于稳定,所以又称同温层。在30—35km以上,温度随高度升高而升高。平流层的特点:一是空气没有对流运动,平流运动占显著优势;二是空气比下层稀薄得多,水汽、尘埃的含量甚微,很少出现天气现象;三是在高约15—35km范围内,有厚约20km的—层臭氧层,因臭氧具有吸收太阳光短波紫外线的能力,故使平流层的温度升高。

在上升到指定高度后自动脱离气球然后fpv回来。
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吧,希望各位多拍砖,早点把我这个念头浇灭好了。现在我虽然还没飞过fpv但是天天都在想这件事。
大家多讲些困难,把我及早吓退。

楼主:
这个项目可行吗? 我想用3年时间完成这个目标

网友:
好玩法!  不过要是不加速俯冲 估计要花6-8个小时才能着陆了~~

网友:
我也想过,但固定翼飞机不适合在这么高的高度飞行,你可以试一试x-plane,把PT-51放到38km高空,看看能不能手动控制,平稳滑翔降落。即使飞机可以,还得考虑现有的FPV飞控,绝对是不可能为实现这种高度飞行而准备的。高空还有结冰的问题。被风吹出去的距离,不一定飞得回来。

因此一次能成功的概率很低。

网友:
国外不有过吗

网友:
想法不错,看楼主的试验视频

网友:
气球怎么收回?收回再什么地方?有那么大功率的图传吗?很多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气球直接爆掉,显然刚开始不要图传, 直接GPS自动飞回来

网友:
楼主没考虑民航安全么?你坐飞机的时候不希望有个气球飞来吧?
大家玩归玩,别太过头。

网友:
标题

不是个人能玩的想法

网友:
好!大胆创新鼓励!

好创意啊!楼主!搞一套自动返航系统装在上面,然后看能设计一套系统,在飞机和气球断开的同时打开自动返航功能,然后飞机全程自动飞回预设的地点。。。这么高的距离遥控图传数传啥的肯定都不能用,就全自动返航就行,上面搞个够脯肉就拍下来返航的全过程。。。这个触发机制估计不好设计。。。还有就是保温的问题,以防失灵。。。楼主这个要是能搞出来,中 国FPV界肯定有你一座丰碑!。。。。强烈支持

网友:
搞出来以后,楼主可能面临坐牢的命运,但是名誉上会得到全球航空模型界的认可和支持。 楼主加油!楼主保重,你生不奉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没用吧,到了一定的高空,会被地面雷达发现不明飞行物,能后可能会被打下来了哦。

网友:
到达一万多米高空时风偏会很大,至少给你吹出去100KM,第二要有大功率图传,而且那个高度手机是没信号的,3G都不行,还有遥控器要多大功率啊,脱离之后返航,载机至少要飞近三百公里才能回来,返航途中还是逆风,而且低温低气压,不可能用油机,电的话,大功率图传加上动力电得很大的电池,这就要大载机,大载机会有更大风偏,如此恶性循环。另外推荐不用GPS用中 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因为可以用这套系统可以实时回传载机位置和信息,而且飞控也要和北斗匹配。看看这么多问题只是初步的问题,想想怎么解决吧

网友(2013-06-08):
哈哈。这个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