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艾特老款P51换电机

楼主(2012-06-14):
老款艾特P51,N年前的产品了,因为炸得多,桨罩木有了,两个4叶桨也废了,因为淘宝上这种4叶桨太贵,于是换成了3叶的10X6桨,但是感觉动力不够。

最近感觉原厂电机(铃铛机,型号可能是C4038-15 )也很不给力(估计是炸太多了,基本都是头部挨炸),想换个电机,但不知选哪种来匹配3叶10X6桨和900毫米的翼展,有熟悉的朋友帮忙推荐下,俺还不想让这老机退役啊

网友:
飞机翼展太小,最好不要用这样大的桨,反扭大,速度还慢。试试朗宇X2212 kV1250,APC 8×6E桨?

楼主:
LS高人啊,我也不知道艾特是怎么想的,原来4叶1060桨,刚到手是电机座还木有右拉,我也木有注意,首飞离地后直接左滚反扣撞地球,二飞还是这样,打舵都救不回来,完了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可见反扭力量之大。而且速度确实慢,比我的赛斯纳182还慢,不过倒是方便了降落,超稳 但无奈炸机太甚,两个原配4叶1060桨都捐躯了,淘宝上这种4叶桨还超贵,只好入了几个3叶的1060桨。

这两天我也看中了LS推荐的这个电机,但由于要配3叶1060桨,KV值得选980才合适吧?

1250KV配8X6的桨应该适合我的赛斯纳182,对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LS高人啊,我也不知道艾特是怎么想的,原来4叶1060桨,刚到手是电机座还木有右拉,我也木有注意,首飞离地后直接左滚反扣撞地球,二飞还是这样,打舵都救不回来,完了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可见反扭力量之大。而且速度确 ...

980的上3叶1060有点大了,两叶没问题。塞斯纳是慢速机,阻力也大,倒是应该用低转速的大桨,如果1米左右翼展,果断kV980配APC 9×6E或者10×5E。

楼主:
谢苍蝇指点 准备980和1250各入一个,反正俩鸡鸡大小差不多,换着装,看看效果。不过我现在的赛斯纳182,1200KV电机配8X6的桨,完全不是慢速机了,速度相当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