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哪位模友知道 APM 地面站的协议, 就是串口指令的 ...
请问, 哪位模友知道 APM 地面站的协议, 就是串口指令的格式?

楼主(2012-06-14):
现在的硬件都好便宜、好轻,准备搭配某飞控, 再DIY个地面站程序.
请问, 哪位模友知道 APM 地面站的协议, 就是串口指令的格式?

网友A:
mavlink0.9和 1.0

楼主:
多谢了.
那个协议很长, 看着有点儿不太明白喔.
有没有简化版本与实例的呢?
一开始还以为跟GPS返回的数据一样简单有规律, 看了这协议才知道好复杂, 一下子没有头绪呀.

网友B:
MAVLINK0.9 1.0
另外APM的协议不可在界面选的 只能在编译时用条件编译来选
用到什么命令看什么呗 其实没什么难度

网友C(2013-04-11):
顶一个,我对这个也很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