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大哥过来帮我看看

楼主(2012-06-14):
我X4飞机尾管里面有什么东西,把尾巴朝上面尾管里面的东西也就望下面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飞可以飞的

网友A:
估计是轴承滑了,打胶没打好,建议拆开重新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饭哥,还有如果是的话请问用什么胶?

网友B:
拆开重装吧。
轴承与塑料轴承座之前用瞬间胶粘合。
轴承与传动轴之前也是使用瞬间胶粘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是传动轴2个头上的螺丝,有一头的螺丝断了,有可能是前天小炸尾巴打到地上把里面的螺丝拧断的,谢谢火哥和饭哥

网友A:
楼主客气,能帮你我很开心

网友C:
问题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