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太难找了 求助

楼主(2012-06-14):
前几天有人让我帮忙调试机器,他说震动大,他正好有某牌陀螺可以侧震动,就拿来测出的结果 果真不小找了双桨,以及尾巴双桨和讲的配平都没发现问题,电机齿和主传动齿之间刚好过一张A4纸,应该没有问题,个人感觉这个震动还是来自大桨和尾巴
大家帮忙分析下
配置
亚拓原厂550E
电池:花牌6S 3300MA 30C
没有定速,悬停油门大概75%左右
上震动图

尾桨也没有双桨,重量也就差0.02g

电机和大齿也精息的调了 不会来自这块

网友:
有一种震动来自尾对齿,LZ在转动中有的在方紧有的在方松,

网友:
检查一下尾浆夹的轴承

网友:
只能用排除法,一件一件装上去
另外,有时候共振也很烦人,尾撑上那个卡子,我一直觉得消除共振很管用

网友:
尾桨平衡不是这样做的,把尾桨夹整个含尾桨拆下来,尾桨甩直的情况下,连尾桨夹中联等一起做平衡

网友:
尾撑的位置重新换一下,然后强行拉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