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120d02s 问题

楼主(2012-06-14):
我最近入了 new120d02s ,小鸡不错,就是我用的900mah的副厂电池,8分钟飞下来 电机电调有点烫,手能摸(今天温度大概30°吧), 感觉飞一个电得歇会,连续飞的话感觉有点悬,
想看看大家电机电调的温度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我悬停的油门大概在40左右,悬停8分钟 电池也就3。85的样子,还能飞,只是一般报警了我就降落。我估计在飞个3 4分钟没问题,
今天回来我把悬停油门提高了,悬停时大概45-48油门 ,只飞了5分多 我量了下电压,已经3.80了 比之前的设置耗电,电机和 电调温度也是微烫,手可以摸,不知道大家的悬停油门在多少,
这个小鸡螺距是在测不准,只能看悬停时的油门了。

网友:
今天我的老款02s飞一个原厂电悬停下来电机电调也是很烫啊。 可能天太热了,考虑头罩上开孔散热

楼主:
大家悬停的油门输出是多少,我参考下

网友:
我的老02s  和你电池一样,每次飞7-8分钟,不贪飞~~,一块电池下来毫不夸张的说 没有温度。。。连飞2块才感觉到温度。。。
70%悬停

楼主:
看样子我的螺距还是高了
我刚才又调了下,电池新上去的话 45油门就能悬停,电机发热估计也是负载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