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舵机速度的一些问题的思考。。。。。

楼主(2012-06-14):
看到有个帖子说“215”舵机“很好,速度快,力大,做斜盘舵机很好,甚至可以做锁尾舵机,就是速度慢了一点,我感觉其实有些问题可以这样来看:

舵机的速度是指摇臂转过60°所需要的时间,比如神舵215参数是这样的:

Speed:
0.05sec/60° @7.4V
0.06sec/60° @6.0V
0.07sec/60° @4.8V

Torque:
3.70Kg.cm@7.4V
3.10Kg.cm@6.0V
2.50Kg.cm@4.8V

以0.06sec/60° @6.0V,3.10Kg.cm@6.0V为例,那他转过30° 是0.03sec,我们把尾翼连杆在舵机摇臂上的安装孔位往外移一倍的距离,舵机相对于尾翼摇臂的速度就“增倍”(没有精确计算)了,至于尾翼行程是可以在控上或者陀螺上设定的,不会“撞墙”的,只是舵机的扭力减半了是1.55Kg.cm@6.0V,但是锁尾应该够了,你可以往外移1.5倍,这样速度是:0.04506sec/60°,0.325Kg.cm@6.0V.。其实这样线性还更好了。。。。。。。

抛砖引玉,有感而发

网友A:
你也要知道这些数据是空载数据,舵机孔往外了,载荷就大,速度就没那么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要知道这些数据是空载数据,舵机孔往外了,载荷就大,速度就没那么快了

网友:
lz的意思是角速度小的,如果扭力足够大,可以力臂接长一点,线速度就提高了。不过控制精度就差了。

楼主:
同样体积的舵机扭力大了速度就小了,速度快了扭力就小,假如KST出一款和神舵215体积一样“锁尾专用舵机“,如果速度是0.04506sec/60°,那这个舵机的扭力一定是0.325Kg.cm@6.0V.左右。除非用大舵机,同样的大舵机,上面的说法也是有效的。。。。

楼主:
其实在一定技术,材料设计条件下,一定体积的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是注定了的,厂家出不同的“专用”舵机是出于实用的方便,也就是细化产品结构,以上只是一种一定范围的变通,“专用”当然好,但是使用者成本,时间等因素的制约,变通也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

网友:
这种用法其实是损失了舵机的动作精度。舵机定位的精度受电路,程序和电位器等的影响,基本上是固定的,模拟舵机可以做到1度左右,数字舵机能更好些。如果舵机动作角度小了,这个1度的误差相对于动作范围的比例就大了。

另外舵机的输出功率确实跟体积和重量有关。盲目使用高速舵机,不仅力矩不够,还有太过于耗电的问题,所以还是必须合适。感觉固定翼即使是3D动作有0.15秒/60度就基本够了。直升机舵机像futaba的也分F3C和3D两种,不过它们的差距不大。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很美,但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你这样提高的只是线速度,
跟提高陀螺仪的感度没有区别,其实锁尾舵机还有个更重要的参数,
就是换向速度, 你线速度提得再高,换向速度还是没有变,
所以专用绝不唬人的,

网友:
这也是舵机标示角速度的原因, 线速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很美,但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你这样提高的只是线速度,
跟提高陀螺仪的感度没有区别,其实锁尾舵机还有个更重要的参数,
就是换向速度, 你线速度提得再高,换向速度还是没有变,
所以专用绝不唬人的,

你的思路有点乱。我都不敢肯定我们讨论的是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
安装孔往外装会导致舵机有效行程变小,例如原来舵机转30度尾推杆到尽头,现在只要20度就到尽头,这样会造成控制尾桨精度降低。

网友:
思路没有乱,请楼主注意舵机在锁尾状态是正反向来回不停的转,
如果换向速度没有跟上来, 加长舵机摇臂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追尾

网友:
7.4v 高压版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