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室内飞机用2。4G 4通道发射套装

楼主(2012-06-14):
请问有没有做室内飞机用的 2.4G 发射套装的朋友呢。 现在需要室内飞机上用的微型发射套装 发射距离200米左右,四通道的就行。
或者有做跟伟力V911 类似的 2.4G 的发射套装也可以的。有厂家的朋友最好。我的QQ是 1624662577 请注明遥控器 谢谢!

网友:
徐州飞梦能满足LZ的要求

网友A:
还有原点,可以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邦顶。麻烦问一下楼上说的原点公司有网址吗?没有认识做 伟力911直升机 里的2.4G遥控套装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徐州飞梦吧 飞梦厂家应该在徐州潘塘

网友:
需要伟力911的那位,你到淘宝去搜一下,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现在卖911的店家,很多同时也卖911配件,包括发射接收。我已经为我的学生做了3架3通电固了,都是用911的电子装备,911主电机配911的大齿的减速组,180mm用雪碧瓶自做的螺旋桨,桨距估计50左右,能够拉着45克的飞机轻快飞行,而电机一点也不发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原点,可以看看。

请教,原点是否 origin-kk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原点是否 origin-kk ?

原点只有一个缺点,电压低时推油门会打死舵机,然后就坠机了,如果要飞只能飞一会儿,不能飞到没电
我的是第一版,不知道后续版本有没有这个bug

网友:
如果忽略价格因素,ar6400l及支持dsm2的遥控器也算吧,我认为这个属于品质的经典

网友:
徐州飞梦的最小四通接收机重量1.1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点只有一个缺点,电压低时推油门会打死舵机,然后就坠机了,如果要飞只能飞一会儿,不能飞到没电
我的是第一版,不知道后续版本有没有这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他们今年新出的电子设备,听说各方面性能比以前的更好!

网友(2012-09-28):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E:
原点只有一个缺点,电压低时推油门会打死舵机,然后就坠机了,如果要飞只能飞一会儿,不能飞到没电
我的是第一版,不知道后续版本有没有这个bug

第一版时我也买过,真如你说得那样:一旦飞到电压稍低点,舵机立马死了,然后就坠机了,而且遥控距离很短,刚开始买来时只有4---5米,后来寄回去修理,然后又寄回折腾了将近一个月,用了一次还是只有30米左右,很是不爽。因此干脆就搁置直到现在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版时我也买过,真如你说得那样:一旦飞到电压稍低点,舵机立马死了,然后就坠机了,而且遥控距离很短 ...

我的也是第一版,症状和两位说的一样。好像去年有机会可以返回换第二版,不过我的发射板被我磨了几个脚,所以自己不好意思寄回。

网友:
艾特   四通160左右

网友F(2012-11-19):
小而美,小而精~

网友G:
飞梦可惜与天地飞6X-A,6X-B不配套,
又无发射机全套,
俺又不会改.

网友H:
腰子控嘛,太合适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