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飞不起来

楼主(2012-06-14):
我的雷鸟全部原装配件,油门到顶还是飞不起来,而且主桨停转,像是保护了,拆掉主桨,油门到顶副翼是可以旋转的。
这是什么故障,是否原装齿轮提供动力不足,或者马达磨损(就没飞起来过)?还是陀螺仪调整不当。谁能帮助解决?

网友:
雷鸟是好久以前的飞机,你检查一下电池电压,电池时间久了有损耗,容量和性能都有所下降,有可能是电压不足自己保护起来了

楼主:
9.6V 700mA的镍氢电池,充电后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电池电压

网友:
呵呵 看我图标 就知道 俺是雷鸟达人

网友:
你这个情况是电池挂了  换7.4V 锂电 容量1300-2200都可以 10C以上就可以

网友:
看到现在还有人玩雷鸟 想起我架子上的雷鸟   好久没动它了  是它陪我入门    我也是从代理它开始做起航模销售来的 很有感情

网友:
有看到帖联系我  低价给你快电池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哥们,还有雷鸟的配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还有雷鸟的配件吗

其实这机就个架子和舵机值得留下来了,你要真把当作入门练习的话,需要再加ESKY+瑞科达才能组一个完美的非锤子大四通单桨出来。不过丘比特厂家自己连无刷版本最关键的配件-6.5木桨都生产不出来,还要依靠一个小供应商,就快成为下一个消失的雷鸟了,悲催,,,

楼主(2012-07-30):
kt2002,多谢你的回复,可怜没有看到,电池参考以前的帖子,换的11.1V的锂电,飞起来似乎没问题,但是在一次炸鸡之后四合一和遥控器连不上了
四合一,绿灯常闪,然后恒定亮不闪,但是不对遥控器有任何反应,拆下来看恒压管最烫,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东东烧了。

楼主:
四合一坏掉后一直在想怎么把它回复起来,首先可能是晶振被我摔坏了,先找一对晶振试试,如果实在不行就得换掉四合一了
在网上搜了许久,坑爹的雷鸟已经OUT了,配件没有,只有火腿丁那里还有一块接收板,不确定我是否能用。只好在网上搜,改
装的方法。多谢网友kt2002,和非锤子大四通单桨给的帮助,但是实在不知道怎么连接电路,仅能在网上潜水,终于看到一篇
帖子,指导连接esky三合一和接收机以及有刷电机,帖子地址如下http://bbs.mx3g.com/thread-213304-1-1.html,我是
72M的控,11.1V的锂电。准备参考以上方法,将没有了四合一的雷鸟修复。请看到帖子的高手给予指教。
另外谁那里有esky的三合一,希望提供联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