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台面问题

楼主(2012-06-14):
20个厚的钢板台面如果只有前后支撑,时间长了会不 会变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我想是不会的

网友B:
砸牛顿的那个苹果不重吧,时间久了自己都会掉下来,如果树上是20的钢板,估计牛顿当时就挂了!

网友C:
变形不带上数字,就没意义,因为理论上啥东西都会变形,

网友D:
有跨海大桥这么长变形量是惊人的..
如果100MM以内.估计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会的,要看时间和长短了

网友:
我的12mm厚的至今没发现下沉

网友E:
7楼的回复就是答 案,看你东西大小

网友F(2012-09-28):
礼貌顶贴,利人利已

网友G:
顶一个,这个我也想知道,正打算造J

网友H:
它要变形,你也拦不住。随它去吧。

网友I:
按绝对的情况来说,会的,要看实际使用允许变形量多少,另外还要看长度

网友J:
没事的!做小机不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