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入一台AT125,诚信请教各位那种好?

楼主(2012-06-14):
通过几天调查,了解到以下信息,看到有1800元左右的和3000左右的,有塑料齿的和刚齿的,海安和金瑞的。
请问大家谁了解,海安和金瑞的谁家的好,哪个是金属齿轮的?我想买3000元的,请问买哪个,3000元的是
金属的么?请了解的谈谈at125,什么都可以,不一定回答问题,但最好让我分清海安和金瑞怎么回事。。
附上我查到的三种at125图片,我就知道第一个是海安的,那种好啊?我想买那个好的,请问哪个?谢谢了。。

网友A:
下面这个是不是就是3000的 我也想入 问下有什么弊端

网友B:
这个我也在查啊,我见千多的和三千多的都差不多啊,搞不明白

网友C:
我买的是金瑞的125.定价1800.论坛

网友C:
标题
我买的是金瑞的125.定价1800.论坛价1700.是塑料齿轮的。
适合初学者折腾

楼主:
第一个是海安的我可以肯定,海安官网就这个图片,下边两个我不知道了从网上找的,不过1和2看起来一样的,3不一样,哪个好,有知道的么,我想买好的全金属齿轮的,价钱贵点没问题。问题是这么小的,铣车一体的还就觉得at125合适我了。。大侠们,帮帮忙吧,这将是我的第一个床。。谢谢!(好象还有和我差不多的人在调查AT125欢迎一起研究,老手别嫌我小儿科哈,希望能帮助我这样的初学者。。)

楼主:
第二个图片是哪种呢?谁家的呢?

楼主:
现在就想买,请推荐

网友D:
塑料齿轮可自己换金属的,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E:
1800:
0. 如果,如果你是精度党,又不喜欢折腾,那就不用考虑它了;
1. 车床主轴精度还可以,之前坛子里的XD买的基本都在5丝以内,我的2丝;
2. 钻主轴好坏靠人品,但好几个都说精度一般,我的在20丝左右;
3. 我的传动齿轮咬合不太好,钻主轴的两个齿轮偏心,车部分还好,开高速时有点震;
4. 不经常车螺纹的,塑料齿轮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车螺纹换齿轮太麻烦,还是板牙来得快。
5. 车刀是1/4英寸的(6.35mm),8mm的用不了,我用6mm的白钢条加垫铁;
6. 车床导轨看起来坑坑洼洼的,不过精度还可以;托板上纵横向打表基本都在3丝以内;
7. 据说,据说电源容易挂,坛里有几个兄弟说电源挂了,菩萨保佑我的电源别挂 ;
8. 卡盘一般,我的卸下来从新折腾一番,效果就刚刚的了;
9. 漆容易掉;
10. 钻轴行程3CM,很杯具;
11. MT1也很杯具
12. 做小模型,足够了,啃铁啃钢啃塑料,做大家伙(⊙_⊙)?,得想办法;
13. 尾座没快锁,钻床头也没快锁,钻主轴还是没快锁,不是很方便;
14. 丝杠没外壳保护,买个刷子很重要,车刀处没保护,高速车时戴头盔有必要;
15. 这个工具车是做出口的,所以我一直怀疑,我买的是不是达不到出口标准的次品;
16. 1800,价格就在这了,这个价格还买不到西家的C0,但这个车床部分不比C0差;
3000:
这个我没用过,但从图上可以看出几个优点:
1. 尾座有快锁,钻床头也有快锁,钻主轴还是有快锁,很方便;
2. 丝杠有保护,不容易掉铁屑;
3. 车床有透明的护板,安全很重要;
4. 钻轴的升降、微调在正面,操作方便,1800的在背面,使用时很杯具;
5. 金属齿轮,看起来咬合得蛮好的,不知道用起来是不是这样;
虽然奸商都很奸,但 3000-1800 = 1200,1200可以换回不少优点,就看你觉得值不值了。
如果有地方,最好还是买大一点的,车到用时方恨小呀。
如果有地方,车铣还是要分家的,车铣转换太浪费时间。
如果有大米,车铣还是要买贵的,精度基本上还是靠米的。
如果有疑问,1800的床我有,PM我。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个说的很好很实在

网友G:
10楼说的太好了 谁有3000的再说一下。对比就更明确了。总体来讲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H:
我卖一个1400,需要么?使用次数不超过10次,都是被那电路板给折腾的,新买了电路板,但我同时也买了大车床和大台钻,不需要了
带原配的电路板,但是不好用,有问题,加100送新买的电路板,原价160的
不是很远的地方包邮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011
这是我的帖子,配件齐全

网友H:
3000买AT125就不划算了
3000可以收一个二手台钻+二手小车床,比3000买AT125划算太多了
其实最关键的是,买了这些东西,还要买的配件太多了

楼主:
坛子里的好人还是有的,谢谢所有回复的高手,尤其是hxq123,辛苦写了这么多,对于1800的基本了解了,3000的还是不太了解,继续调查,本人资金有限,最好买个车铣一体的,而且要体积小的,做小零件,大的不涉及,本来预定3000元内的,现在3500内吧,谁知道3500能买到车铣一体的都有什么差不多的机子,要能用得住的,能推荐个也可以,顺便3000的at125了解的也说说,目前看好at125了。

网友I:
3000的at125,我有一台不过买来到现在一直都是在看由于没有动手所以精度没有发言权,不过可以说不后悔,全钢的耐用而且我认为车床就应该是钢的才对才有车床的味道(塑料的我始终认为应该称作车床模型),10楼说的很好,不过根据10楼叙述我可以告诉你多掏1200元可以把1800元的缺点换成优点,至于精度初学者还是不要考虑了吧,即使给您一个高精度的车床做出的零件未必有老钳工手工的漂亮,所以关键还是靠技术at125练习技术足够了,再说高精度就意味高重量,大体积,强大的动力,强大的电源消耗这样一个东东放到一个普通的民宅里面恐怕也不合适,
你可以搜索一下at125在高手里做出不少精品

网友J:
诚信请教? 小学语文老师该打屁股?
话说回来 用过坛子里热带雨林的海安ta125 啧啧 赞一个 真正叫精致 楼主的命题只有两个选择 都是at125 小缝纫机 这种机器功能就不讨论了 单说这两种的话 海安的用过 车铝出光面 外观精致 另一个看图片就不要和海安比了 话转回来 价钱也无法比差太多了 要是我买的话 还是荷包主要的 买便宜一点的回来也是玩 买回来喷漆改齿轮光是这个床也要你练半天手。说多错多,包涵!

网友K:
这个床我有,2006买的金属齿轮那种.车一般还可以,铣铝马马虎虎.铣45钢非常非常吃力.

网友L:
3000大元啊,去买个二手的吧,比这强太多了。

楼主:
感谢各位了,基本明确买什么了,3000的at125了,我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懂,先练手,感觉这个适合我,大的不要了,一没地方,二没钱,三用不上,我也知道越大越好,但我真的用不上,谢谢各位了。再问下,at125都用什么功能能干什么,能车丝?攻丝?做齿轮?

楼主:
做齿轮还需要买什么插件么?

网友M(2013-09-14):
我买了1799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