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gps失控

楼主(2012-06-14):
调试完,飞的时候问题不大,只要动作一大就失控,一开gps就失控

网友A:
 正想入手...

网友B:
所以说目前还没有出手GPS,查明原因第一位

网友C:
我的GPS除了自动返航没试其他一切正常,仔细研究说明书很重要

网友D:
我的也很正常,估计是设置问题,请认证阅读说明书吧,呵呵!

网友E:
請上載你的機機圖片

网友F:
我的GPS飞行也很稳定,定点给力,就是电调莫名的坏了2个,DJI的电调,郁闷啊

网友G:
GPS天线有连接线的一端向飞行前方,这个如果搞错就会出现失控,我刚开始装就是这个搞错了。

网友H:
哈哈 安装技术问题 别把自己的过错怪罪在GPS上 国内第一列GPS失控的 估计大疆不会放这种错误吧 我才定了一个

网友I:
我的测试了没问题。就是开GPS后起步地效应会偏航,上天后没什么问题,两个红灯亮,一个绿灯亮的时候定点不好。在3M左右。一直绿灯后很稳定。。。主要装机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装,GPS实心箭头在机头方向。一定要直。和飞控方向平行。

网友I:
回复 网友I:
错了,是一直绿灯后很稳定

网友J:
安装位置,罗盘校准。这个不做,怎么都失控

网友K:
我的也很正常

网友L:
没看说明书··就按着悟空的模式简单调试了下··NAZA+GPS··关控直接掉下来 ··我错了我在补习说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