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电池电显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图上的三块电池,两个狮子牌的是刚买的68一块,有一个悬停能飞7分钟。一个能飞5分钟,飞的时候带电显,设定3.6报警。下来量电压是3.7左右,我纠结为啥一样的电池飞行时间差着么多?花牌的是买飞机卖家给带的,有点微鼓,摸上去软软的,现在悬停能飞4分钟,电显设定3.4报警,下来量电压还有3.8伏,魔友们说说你们的都用的什么电池,能悬停多长时间?给新入魔道的朋友一个参考,
我的万用是35包邮买的,电显是飞跃买的25元。用索尼电源充满电池,万用表量的结果是4.18伏,电显显示的是4.22左右。后来我借了个200多块钱的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电显的数值是基本准的,电压是4.23为啥我买的万用表还不如电显准确了?记得有个魔友说在垃圾的万用表也比电显准,莫非我买到的是垃圾中的垃圾?郁闷

网友:
35块的还包邮的万用表 话说万用表也是需要标定的。

网友:
万用表确实便宜了点

倒是这种电线不是很准,接3s的时候第一s电压出来偏高,但总电压还凑合,主要是利用他的报警功能了,一般我是设成3.6,下来3.7多点
电池,100多的比较靠谱吧,便宜没好货的
我的是100多的数显胜利86D,感觉不错,一般就是用来校正电压了

电池我入魔就是6快花牌低内阻,现在每块90循环左右,悬停航线还能6分多钟,下来3.7,因为一直带电显,算是保持的比较好吧
但是开3d不行了,很快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