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想请教一下关于油门和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请教各位前辈,油门曲线是指在油门舵杆%0,%50,%100上设置L.M.H你想要的油门数值以改变这3点原先的输出值,也就是转速是吗

楼主:
螺距曲线也是同样的道理是么?但是想问改变螺距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螺距和油门的实际关系?

网友A:
油门是保证功率及转速,达到一定的转速配合相应的螺距飞机才能起飞,
3D是是指全油门,就算你的杆拉到最底油门也不掉,但螺距和油门杆是联动的,最大油门,没有螺距飞机还是起飞不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学习!